基辅16半自动机械摄像机

楼主(2018-03-24):
上世纪70年代,貌似不太常见

网友:
手机看不懂,等电脑细看看,难道是摄像头或是电影机?
——原来是胶片摄影机,拍摄过的胶片往哪里缠呢?

网友:
是啊,拍摄过的胶片往哪里缠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是16毫米胶片摄影机,两个片盘并列到一起,外边看只能看到一个片盘是收片盘,实际上外边这个片板挡板向外拉开,里面还有一个片盘是供片盘,注意右上角的过片轮,这是引出未拍摄胶片用的。胶片安装时,先从内侧的供片盘引出,经过过片轮和倒片快门机构再盘卷到外侧的收片盘。这机器的过片系统结构是仿造美国柯达Model B、Model K等机器设计生产的。

网友:
8mm的家用摄影机,太多了....................

网友:
声音呢?

没有看见音轨的那些零件?只能拍无声片的嘛。 还有没有上下缓冲弯? 片门定片爪那些机构都有么。是不是电影放映机的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