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透的问题:双调谐回路引入再生后是否会像单调谐回路那样变尖锐(尖峰响应)

楼主(2018-03-24):
单调谐LC回路正反馈后响应曲线变尖锐,那么双调谐(平顶,双峰)引入正反馈(再生)后是变尖锐单峰?  尖锐双峰? 略收窄整体抬高?
想不明白,盼望得到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估计会变尖锐可能性大,但为何?中心在哪?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认真考虑过。

正反馈产生的是单个频率的信号连续的高度再生,否则无以维持振荡。

双调谐回路中的两个LC回路,如果具有双峰特性,那么每个都是另一个偏离一定频率的衰减网络。这样的回路如果发生自激,应该是谐振于其中一个峰的频率上,通常是输入侧的那个LC频率。

网友:
应该看反馈线路的具体情况,但不太可能会是平坦而是在某一个点上更突出,这个点在哪儿还是要看具体线路。

楼主:
谢楼上两位解答,倾向于你们的观点。只是手头无条件实验。

网友:
你的再生放在哪个中周上,一定是那个中周的频率。

网友:
双调谐回路并不会刻意调成双峰,最佳状态是馒头顶,且Q值很商高,若适当引入再生,仍然是馒头顶,双峰仍是双峰,峰值变高但不会变形,过度激励肯定会变形的。

楼主:
7#北极兵 朋友的观点之一“若适当引入再生,仍然是馒头顶,双峰仍是双峰,峰值变高但不会变形(不过度激励)”若真是这样就好了,因为高放式简单再生机的特性无法兼顾“灵敏度-选择性-频响”三者关系,而超外差能够较好解决。所以“较好”是因为欲达到要求的灵敏度中放要2级以上,加混频负载,共3处中周,有三种组合(描述不严格,勿争论哈)
单-单-单:---普及袖珍机多见
双-单-单:---普及便携机多见
双-双-单:---一级二级机多见,总增益采取措施(台式、级联中放、加高放、)
且级数再多了响应尖锐化,,
那么,由此我设想:只要在简单程式如“双-双”一级中放里适当加再生是否能够解决“灵敏度-选择性-频响”而不使电路复杂化(再生引入只需要屏蔽、退藕等措施适当)?再生解决灵敏度问题,双调谐解决选择性-频响问题(前提不能出现尖锐化曲线)。
没有条件验证,遐想、瞎想。
期待有人能够试验并能够扫频仪揭示;或无线电数学专业特长者或高频电子电路专业者能够理论解释。

楼主:
还要注意这样一个本群曾议论过的问题:双调谐两个LC回路是同频而不是参差调节,平顶或双峰是由耦合度不同形成,这样前面朋友的推论似乎值得再推敲了,对吧?

网友:
适度的正反馈相当于提高了lc回路的Q值,双峰会更加尖锐、凸显,曲线起伏加剧,最明显的影响是双峰中间下凹,无法再调成馒头顶,只能调成窄而高的略呈平顶的单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7#北极兵 朋友的观点之一“若适当引入再生,仍然是馒头顶,双峰仍是双峰,峰值变高但不会变形(不过度激励 ...

请教个问题吧:

怎么样控制再生量呢?

一般再生的机子,从没有再生,到起振荡,范围能有多大空间?

如果可控的话,最好不过了,这是单频率,应该比天线回路好控制吧?

网友:
单从理论上来说,双调谐引入再生后,幅频曲线的形状是不会改变的,变化的只是高度,曲线在幅度上被拉伸。理由很简单,如此窄的一段频率范围(<10KHz),不管用什么方式引入正反馈,其反馈量在这么窄的频率范围内基本可以看作不变的。
从实际上来说,没必要对双调谐引入再生!外差式收音机不缺乏灵敏度,正常的放大电路都要好好控制增益才不会自激,引入再生(不管在哪一级)后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一个不小的考验,着实是得不偿失。

楼主:
谢谢大孔老师、sio2 两位:综合你们两位及前面的分析——
我个人觉得大孔老师说出了主要且重要分析依据,那就是Q值变化(变大)了,那么斗胆我接着说一句:Q值变了,那么双调谐的临界耦合度也就跟着变了(是由Q1Q2算出来的),推论(只是推测)原来平顶(馒头或接近的)将有可能变双峰;原来双峰的,中间下凹更深,只有放松耦合才能回到原来形状,维持不变的可能性小。
感觉sio2 说的两点:10Hz内再生能量分布可能均匀;不一定有必要对中频采用再生。只是一个讨论题目而已(本人也确实在资料里看到胆少的早期收音机的资料中说465可以再生、变频级也可以引入再生,已弥补增益不足,但前提都是稳定、不自激),任何再生其实前提都是稳定不自激才能使用。

楼主:
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是:像飞利浦25T26T那样的机子,只有7只三极管,性能却那么好,无高放、也无独立本振,主要特点“双-双-双”中频通道,低放采用所谓并联推挽(国内后来说的曹氏功放),而国产便携机也是7管机居多,却“单-单-单”居多,“双-单-单”不多,“双-双-单”便携极少,“双-双-双”没有。“单-单-单”保证了增益,频响一般;3P5那样的电路算是不错了单9管还加了高低音提升电路。春雷便携高端要14管,,,那么若适当引入再生,采用“双-双”单级中放的5管或6管机也有可能达到较好综合水平。不是为了节省管子,这样可能频响-失真等能够得到均衡。瞎猜哈,,,

网友:
双调谐回路特制相互耦合的调谐在同一频率的两个谐振回路,所以,前提是两个回路谐振在同一频率。

双峰不代表谐振在两个频率,如果紧耦合,谐振在同频的两个回路依然会形成双峰,而双峰实际上是有害的,所以双调谐回路一般调整在松耦合,而不是临界耦合,以避免器件误差而进入紧耦合。

增加再生后,等同于增加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回路的Q值增加,而耦合系数是不变的,所以η会增大,通频带趋向于双峰,如果原来是松耦合,那么再生后可能会进入临界耦合,也可能会进入紧耦合,所以,如果双调谐要加再生,需要在未加入再生时,把回路调成松耦合(比正常的还松),通过调整再生量,使回路进入接近临界耦合的状态。

因为临界耦合时,η=kQ=1,平时调成松耦合(k取小,使得η变小),增加再生后进入临界耦合(Q增加,使得η接近1),这比直接调成临界耦合时Q值要大,所以带宽变窄。

之所以中放一般不用再生,是因为中放回路的Q值本来就比较高,增加再生后,带宽容易过窄,音质变差,调谐舒适性也不好,而且中放信号比较强,再生很难控制,中放更需要的是减小矩形系数,所以单回路中放无法通过不断增大Q值提高性能,这才有了双调谐甚至多调谐回路,很多多回路中放甚至通过降低每个回路的Q值同时提高k来使得通频带满足要求。

所以再生一般用在信号小,回路Q值低的场合,这样Q值的增加不会太影响带宽,典型的就是天线输入回路了。

楼主:
感谢楼上MF35_的详尽解释!差不多接受了(还要再消化一下)。
那么临时向楼上求证:若是参差调节呢?不管是高放回路还是中频回路(暂不考虑必要性),在两级中使用对应f1、f2的窄带正反馈,那么合成后的通频带与前述讨论的双调谐有何不同呢?是否跟两个普通再生回路的通带的合成是一样的?能够弥补单个LC回路再生引起的频带窄的不足吗?
不好意思,请理解我的求知欲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MF35_的详尽解释!差不多接受了(还要再消化一下)。
那么临时向楼上求证:若是参差调节呢?不管 ...

参差调谐的情况和多回路耦合调谐是不同的,从原理上就不同

参差调谐原则上几个回路是独立的,并且每个回路都是单调谐,因为单调谐曲线矩形系数是固定的,便于参差后拟合成合适的通频特性,几乎没有见过用多调谐耦合回路做参差的,影响因素太多,很难控制,而单调谐参差就简单多了,但也需要回路的Q值在合理范围(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根据频率和带宽确定),而且每级的Q值接近,所以参差调谐,比多回路耦合调谐更困难些(多回路达到一定的回路数量后会更难,但两者要处理的矛盾不是同一个了,不能类比)

基于上面这个原因,参差调谐加再生的意义,和可行性都不大,如果单独加在某级,必然会破坏整体的Q值平衡,导致最终曲线被破坏(参差调谐的目的是为了同时满足带宽和边缘特性,即矩形系数小),如果所有参差级同时加再生,那么所有参差级的Q值都会提高,从而使Q值超出合适范围,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个谐振点的曲线比其他地方突出,在通带内形成以谐振点为凸起的波动,再生越强波动越大

所以,中放加再生这种方式,不太适合双调谐甚至多调谐回路,也不太适合参差调谐,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性能,同时再生带来的收益,相比带来的坏处并不明显,增加再生产生的设计和调试成本,要高于使用其他电路形式(达到相同性能)的方式,所以没有厂机这样做,业余条件下会更困难。

如果要在中放加再生,最适合的还是单调谐中放,通过再生提高选择性,可以把再生做成可开关的,类似“宽带-窄带”转换,但同样的效果其实有更方便(对厂机来说)的方式实现,所以这种电路形式依然不多见,可见中放加再生在外差式收音机设计中,并不是一个最优解,甚至不是次优解

楼主:
谢谢MF35_的再次详尽解释! 基本都能理解。
这次疑惑之处也源于个人理想化的思路,觉得双调谐好,但双调谐级数用多了也影响总带宽,所以级数不要多,那么怎样弥补增益呢?所以还是回到正常思维,不能片面,如要求带宽和音质,那重点放在强台上,不要求灵敏度;如果要求灵敏度,那就不要求太好的带宽和音质,不能在一个机器上实现所有优点。
再次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指点。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