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南京新联EE1641B信号发生器电路图

楼主(2018-03-24):
哪位大佬有南京新联EE1641B信号发生器电路图我的输出信号幅度和显示值不一致想调校下

楼主:
都没有吗自己顶贴

网友A:
如果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不一致,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50欧阻抗不匹配,二是,万用表读数是有效值,信号源的输出是峰-峰值,如果高频信号是10M以上,已经远远超出万用表的带宽,读数不会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不一致,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50欧阻抗不匹配,二是,万用表读数是有效值,信号源 ...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看的

一般规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如果标注了负载阻抗的话,测试时需要配接负载电阻的。这个信号发生器应该是50欧姆吧,所以测试时,负载端需要接上50欧姆负载的,否则、用示波器显示的就是开路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规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如果标注了负载阻抗的话,测试时需要配接负载电阻的。这个信号发生器应该是50 ...

搭个车,请问楼上老师:自制检波探头能不能使用2BS系列隧道二极管。先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个车,请问楼上老师:自制检波探头能不能使用2BS系列隧道二极管。先谢谢

不合适。这个你看看他的伏安特性就不难明白。

作为检波探头使用的检波管,一是要正向导通电压小、具有一定的反向工作电压、再就是很小的结电容.......。常见的有2AP30或者31系列的二极管,也可以采用高频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合适。这个你看看他的伏安特性就不难明白。

作为检波探头使用的检波管,一是要正向导通电压小、具有 ...

谢谢老师回复。用1N60做了一个扫频仪探头在用,22P云母电容是CYRX那一种,小心剥掉树脂外壳剪掉引线,改成轴向焊接,装进改造后的Q插座,实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很小,现在还没找到2AP30,手里很多2AP9,请问老师:如果用2AP9替换1N60 效果会更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回复。用1N60做了一个扫频仪探头在用,22P云母电容是CYRX那一种,小心剥掉树脂外壳 ...

1N60好像比较混乱,如果是锗材料的,使用不会有问题,不过使用这种管子前最好确认一下,测量导通电压就可以简单的判断,材料不同效果不同,导通电压不同对应的材料也不同。2AP9是一种比较好的锗检波二极管,仅仅是工作频率不是太高,100兆周以下应该没有问题。对于收音机扫频仪探头,100兆周左右也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60好像比较混乱,如果是锗材料的,使用不会有问题,不过使用这种管子前最好确认一下,测量导通电压就可 ...

谢谢老师指点:确实没有怀疑过1N60质量问题,同批次还有很多,回家后就看看它的庐山真面目。没有2AP9的原因只是因为体积体型太大,1N60剪掉引线和贴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规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如果标注了负载阻抗的话,测试时需要配接负载电阻的。这个信号发生器应该是50 ...

哦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