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存储上拆机电源启动方法

楼主(2018-03-24):
hp电源,型号esp113a,插电后风扇转动,第二张照片中间为5v,12v没有输出,求该电源启动方法

网友:
一般是一个或是两个电压低的和负极短接启动,我有个戴尔717w的是两个3.2v的和负极短接启动,电源是好的话就通电测每个金手指的电压来判定你这个应该不难找具体步骤你参考下其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