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大环天线

楼主(2018-03-24):
的确在室内可能收到电台,但效果不如室外约10米的长线天线,住楼房的矿友不如直接扔窗外一根线来的方便。

网友:
大环和架设室外天线各有特点,实际应用中要会灵活应用

网友:
没错,室内天线不如室外天线接收效果好。但从其他方面考虑,它们又各有所长。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如果将室外长天线和室内大环天线结合起来用,可取长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室外长天线和室内大环天线结合起来用,可取长补短。

要怎么结合?肯定不只是简单的接在一起吧,求方法。

网友A:
40米长天线和德劲DE31利用DIY巴倫(9:1或4:1)在R71E上试听。巴倫:3X7圏并绕,按顺序头尾相接。有兴趣可一试。

长天线和R71E

长天线和R71E

DE31

DE31

DE31控制盒

DE31控制盒

小巴倫

小巴倫

用R71E试听

用R71E试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米长天线和德劲DE31利用DIY巴倫(9:1或4:1)在R71E上试听。巴倫:3X7圏并绕,按顺序头尾相接。有兴趣可一 ...

你这个太牛逼了,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A:
因地置宜, 楼距20米,正好用20米斜天线,当水平线。引入线用广播双级天线的一半20米。20米水平+20米引入线=40米。多余线绕在十字木架上也能起到巴倫的做用。

水平线和引入线

水平线和引入线

天线接R71E

天线接R71E

网友:
这个天线太漂亮,只是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地置宜, 楼距20米,正好用20米斜天线,当水平线。引入线用广播双级天线的一半20米。20米水平+20米引入线 ...

请描述一下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