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N3+6N2+6V6推挽电路图

楼主(2018-03-24):
求6N3+6N2+6V6推挽电路图   要求自偏压,带超线性如此法的成熟稳定电路图

网友A:
6N2作为倒相不是很理想吧?内阻太高了

网友:
你把6N3与6n2对调一下,如果你这样做由于整机增益过高,可以增加音调控制网络。电路图参考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高传真度美多牌HF10型收扩两用机”。如果你不做音调电路的衰减就可以省去6N3,直接用1/26N2负责电压放大前级与1/2倒相。不是电路的繁简问题,每增加一级放大就多带来噪声与失真,况且用还有信号放大的过冲问题。后者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2作为倒相不是很理想吧?内阻太高了

那如果改成6N1可以吗?

网友B:
我就是这么 活雷锋。

网友:
倒相使用6N1远比6N2好得多因为内阻低可以更好的驱动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 活雷锋。

谢谢版主,你这个图如果改成自偏压,应该如何改动,本人菜鸟请详细解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你这个图如果改成自偏压,应该如何改动,本人菜鸟请详细解说,谢谢

图一 就是 自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 活雷锋。

海版,纠正一下,您第一个图,是6K6的,如果改成6V6,需要把变压器初级阻抗换成8k ,6V6用10k在280V屏压失真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你这个图如果改成自偏压,应该如何改动,本人菜鸟请详细解说,谢谢

用海版的第一个图,输出改用8k阻抗的,阴极电阻改小点到220左右,阴极电压17V,管子用6V6,图上是6K6,特性稍稍有点诧异

另外,6N3的输入部分栅极电阻,470k改100k吧,这样噪声小点,现在的音源输出阻抗低,不需要那么高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 就是 自偏的。

好的,感谢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