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LED液晶屏下面的三层白塑料板哪面在上

楼主(2018-03-24):
换LED灯条 拆卸液晶屏时忘了下面三层塑料白板先后了 一层麻面厚度2毫米  一层银色 一层光面 厚度不足1毫米 三层都是不透明的 请师傅告知 急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麻面的靠近灯珠

网友B:
厚的最下,银色中间,光面的在上,就是这个顺序,但是每张的反正不能颠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面的靠近灯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的最下,银色中间,光面的在上,就是这个顺序,但是每张的反正不能颠倒了,

谢谢告知!

网友:
我记得最底下是白色反光纸,中间是透明麻面导光板,然后是一张横向和一张纵向均光纸,再一张磨砂柔光纸,然后是屏.我说的是侧入光源的,背光源的反光纸和导光板中间是灯管

网友:
我也是拆下了不知道装,后来随便装回去的。

网友:
拆的时候最好正面朝下放  这样从后面抬起灯珠背板 就不用动液晶屏幕和那些板板了

网友:
只点一次 就重复了呢 发图也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