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收机电路图

楼主(2018-03-24):
各位坛友,求助7512接收机电路图,小管的。先谢了。

楼主:
图纸以保存,谢谢你,祝你万事如意,有时间咱们再交流。

网友:
7512接收机电路图上电阻数值整数无单位的都是多少k的,和一般电路图习惯多少欧不同。乍一看往往摸不着头脑。

网友:
电真空老师说的对.大管机就是正常规律了

网友A:
老姜兄,能不能把你前几天发的7512接收机电路图发我一份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姜兄,能不能把你前几天发的7512接收机电路图发我一份大图

可以.发哪l儿?

网友:
方便的话,发我QQ邮箱 513982741@qq.com。 谢谢老姜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我QQ邮箱 。 谢谢老姜老师

发了大.小管的两个说明书.请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了大.小管的两个说明书.请查收

您好!是否方便发一下这两个图纸到我的邮箱?谢谢!
我的邮箱:j.gastovski@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是否方便发一下这两个图纸到我的邮箱?谢谢!
我的邮箱:

已发.请查收

网友:
已发.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