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42收音机的灵敏度

楼主(2018-03-24):
7642收音机的灵敏度原胜一般的再生直放收音机,和普通的1.5伏超外差收音机相当,但是不及直放机的选择性更不能和超外差比选择性。灵敏度和3伏的超外差机不能比较,差的太多

网友:
7642的制作要点在磁性天线

网友:
作为一个玩具级别的小机子 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
这个在农村的晚上 效果还是不错的  主要是强信号掩盖弱电台 ,后半夜能收到东亚的几个台,偶尔有点飘

网友:
你的和我的一样。

这种7642收音机小时候听得选择性也很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选择性差了。

网友A:
如果比较,就要用最好的7642线路,最好的制作工艺的收音机和其它机型比,才有说服力。7642灵敏度不差。

网友:
这个机子的优点是当时可以安装到一个笔里面,接耳机.调节电感收听电台.

网友:
睡觉的时候听听也不错的

网友:
用过收音笔,灵敏度很高

楼主:
我的7642成品机现在有好几个了,除了调感的灵敏度不高外,只要是可变电容的都比一节一号电池的超外差收音机灵敏度高,但是方向性强,有点串台

网友:
7642灵敏度不行,尤其选择性相当糟糕,比再生式收音机略强,远逊外差机,比较好的直放单片机是LA1800,接近低档外差机,外差式单片集成块比较好的是TA8122,TA2111,这两种电路多用于索尼随身听,灵敏度高噪声低,比CXA1019好

网友:
从电路设计简单与价格低廉这两点来判断,它就是一个仅能出声的低档次机器而已。

网友:
我之前看了铃木宪次的<业余收音机制作>,就想到了能不能用3只脚的7642来做中放,做成低守候电流的21MHZ短波收信机呢,
发信呢,就用"CWT-167T收音机". 想不能比王成那款机通信距离远,省电.这样子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看了铃木宪次的,就想到了能不能用3只脚的7642来做中放,做成低守候电流的21MHZ短波收信机呢,
发信 ...

您好,21MHZ除了21.40,还有哪几个频点(SSB,CW)可以守听,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21MHZ除了21.40,还有哪几个频点(SSB,CW)可以守听,谢谢!

朋友,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生活重担迫使我放下了这些很多年,没时间折腾了,原来收的TBR-134A收发信机,SD007A,SD010收信机,CWT-167T TANK收发信机只好打包装箱吃灰中.
年在自已年过40了,父母已老,而孩子尚幼,不得不为二餐一宿忙碌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看了铃木宪次的,就想到了能不能用3只脚的7642来做中放,做成低守候电流的21MHZ短波收信机呢,
发信 ...

7642的工作频率最高为3MHZ,所以只能是用于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7642的工作频率最高为3MHZ,所以只能是用于中波。

在个人通讯不大完善的时代,我申请有个人电台,电台呼号是BH7KHV.设想DIY便携式业余收发信机,仅用它来做455K中放和检波,并不是看上它性能,而是简单易用和低耗电性.

网友E(2018-09-27):
引用 网友A:
如果比较,就要用最好的7642线路,最好的制作工艺的收音机和其它机型比,才有说服力。7642灵敏度不差。

请教老师 最好的7642电路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 最好的7642电路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请教和老师都不敢,我做了几个7642收音机,传统电路都不满意,后来自己设计制作了调谐高放+7642机和中生代直放机,前者灵敏度稍高,但音质稍差,中生代直放机综合性能好,虽然只有一级调谐回路,但选择性优秀,音质好,可以参考一下,但不可能是最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 最好的7642电路在哪里能找到?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357149
实验场效应管双调谐+TA7642+TDA2822直放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7229-1-1.html
中生代直放式收音机

上面的是a-fu老师的电路,下面的是北极兵老师的电路。

我都试过,很给力,可玩性高。

另外,7642还可以在超外差做中放。电路要在坛里再找找。

话说,sudywolf朋友开始从DSP收音机转到直放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7149
实验场效应管双调谐+TA7642+TDA2822 ...

其实 我很想独立做一套超外差 定了一些元件 在等邮寄 这段时间想试一下7642 原来做响过 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7149
实验场效应管双调谐+TA7642+TDA2822 ...

其实 我很想独立做一套超外差 定了一些元件 在等邮寄 这段时间想试一下7642 原来做响过 效果很差

手头没有场管 试试北极兵老师的电路吧

楼主:
7642的灵敏度在直放机里应该是最好的,一般的微型耳塞机磁棒这样小都比再生机灵敏度高,如果用大磁棒灵敏度简直不可思议。另外7642的自动增益非常高超过一般标准的六管超外差机。就是选择性太差了,应该是lc回路直接接到lc上的原因,而一般直放机是有副线圈的

网友:
TA7642多是印度生产的平扳 与原扳ZN414比,灵敏度低十倍,输出低一半。因此低放多要把LM382的负回输减少甚至加一级放大。高频也可能要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