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的内阻

楼主(2018-03-24):
问下大家,下面哪一种整流选型内阻要小,如图:

提示下,下面的变压器线径肯定要小,不知对不

网友A:
全波小,差一个二极管(前提:50伏线圈线径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小,差一个二极管(前提:50伏线圈线径同)。

线径应该不会相同,下面的要小吧,

网友B:
请问楼主画电路图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画电路图的是什么软件?

你解释下我就够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电路的内阻是动态的。不好说那个更小一些,只是桥式整流的有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但是变压器次级线圈的 ...

谢谢回复,我是觉得上面的内阻要小,主要是看线径,但是没有理论分析不敢确定。

网友D:
设变压器线圈内阻为Rb整流管内阻为Rd 全被正半周Rb+Rd1+Rd3负半周Rb+Rd2+Rd4 和2Rb+4Rd全波是2Rb+2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变压器线圈内阻为Rb整流管内阻为Rd 全被正半周Rb+Rd1+Rd3负半周Rb+Rd2+Rd4 和2Rb+4Rd全波是2Rb+2Rd

内阻能这么设吗?本来就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变压器线圈内阻为Rb整流管内阻为Rd 全被正半周Rb+Rd1+Rd3负半周Rb+Rd2+Rd4 和2Rb+4Rd全波是2Rb+2Rd

不要忽略了变压器初级线径的内阻

网友E:
我觉得功率 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是桥式整流内阻更低一些  因为桥式线径粗一倍(与全波比)

网友:
相对于同样频率和负载,我猜测桥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能这么设吗?本来就不一样吧?

可以的,两个电路Rd和Rb不同,计算结果可以知道哪个内阻小。Rd和Rb都好测试。

网友:
低压大电流有一种倍流整流,用于开关电源,正弦波不知道,没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要忽略了变压器初级线径的内阻

错了 是次级线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整流电路的内阻是动态的。不好说那个更小一些,只是桥式整流的有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但是变压器次级线圈的 ...

如果考虑铜阻的话还是桥式的内阻小。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内阻还小,如果用锗管的话内阻还小,如果用电子管的话内阻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考虑铜阻的话还是桥式的内阻小。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话内阻还小,如果用锗管的话内阻还小,如果用电 ...

谢版主,我一直都想用肖特基,无奈反压只有1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功率 电压相同的情况下 是桥式整流内阻更低一些  因为桥式线径粗一倍(与全波比)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几乎是白来问了,
有考虑过没,两个变压器的瞬时供电的方式应该不一样,T1是一个线圈,T2好像是两个线圈同时供电~~~~~~我懵逼了,说不清楚,反正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我一直都想用肖特基,无奈反压只有150V的

二极管的内阻问题,在低压大电流的时候对于功耗有意义。

网友G:
如果是同一个变压器铁芯来绕制变压器的话,首选是桥式整流。
假设直流侧为纯电阻负载,且负载电流Id=5A,对于桥式整流而言,变压器二次侧电流为i2=1.11Id=5.55A,那么二次侧线径为4i2/3.14j,再开方,为直径1.68的漆包线。对于全波整流而言,通过半边二次侧的电流是一个正弦半波,变压器二次侧电流为i2=1.57*1.11Id/2=4.36A,那么二次侧线径为4i2/3.14j,再开方,为直径1.49的漆包线。由于铜阻R=导电率*长度/截面积,在使用相同铁芯的情况下,显然采用全波整流的二次线包要比桥式整流的要大,自然导线长度也大,铜阻也大,结果呼之欲出,首选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同一个变压器铁芯来绕制变压器的话,首选是桥式整流。
假设直流侧为纯电阻负载,且负载电流Id=5A, ...

谢谢,难得前辈分析得这么详细,我就选桥式的了。

不过有一点不理解,线径一个1.68 一个1.49,为什么不是一倍的差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几乎是白来问了,
有考虑过没,两个变压器的瞬时供电的方式应该不一样,T1是一个 ...

两个变压器的瞬时供电,也是正半周或负半周瞬间感应出来的电动势,假设桥式整流次级12伏输出,用2MM的漆包线绕满整个变压器的窗口,无法再绕了,那么全波整流用2MM的线绕24V(带中心抽头)显然绕不进去的,得用1MM的线绕,这么看桥的内阻要低(粗线),全波的要高(细线),当然线径相同全波内阻要低,因为一支二极管压降,而桥是两只,桥效率高于全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变压器的瞬时供电,也是正半周或负半周瞬间感应出来的电动势,假设桥式整流次级12伏输出,用2MM的漆 ...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全波整流出现,一无是处嘛!

网友:
交流电计算有点复杂。
载流量与截面积有关,但不成正比。

截面积与线径(直径)不是倍数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全波整流出现,一无是处嘛!

全波整流出现的时候,普遍使用的是整流电子管,那时还没有半导体整流二极管,更没有整流桥。一般来说,整流电子管是双二极管,所以全波整流就应运而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难得前辈分析得这么详细,我就选桥式的了。

不过有一点不理解,线径一个1.68 一个1.49,为什 ...

全波整流交流二次测的电流波形是一个正弦半波,假设这个电流波形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是Id,那么它在一个周期内的有效值i2=1.57Id。而桥式整流交流变压器二次测的电流波形是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在一个周期内,直流侧的波形是两个正弦半波,假设它的平均值是Id,那么i2=1.11ID。显然,这和正弦半波不是成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