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51544L的资料

楼主(2018-03-24):
如题 哪位老师有相关的资料  麻烦给提供一下呗      先谢谢了

网友A:
到这里看看

夏普800收录机无声及一个声道音量很小的维修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63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HARP800用的就是这个,可找这机图看看,不知道楼主干什么用?是维修吗?

我的是厦普7500   功放部分是好的。收音和卡座类似啸叫,又有点像交越失真,喇叭突突的响,我也没法形容。就怀疑是51544坏了。网上买了2 个,换上后勉强能听。但是声音还是不正常,而且必须把磁带选择开关选择在NORMAL      METAL状态下才能听,不然全是干扰声。  搞不懂了,磁带选择不就是录音用的么。放音怎么还有干扰了。  这机器收音板的信号直接就进51544了,而且 磁头也是直接进51544的。那信号强度也不一样的啊,搞不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看看

夏普800收录机无声及一个声道音量很小的维修

  这个帖子我看过了。我的是厦普7500   功放部分是好的。收音和卡座类似啸叫,又有点像交越失真,喇叭突突的响,我也没法形容。就怀疑是51544坏了。网上买了2 个,换上后勉强能听。但是声音还是不正常,而且必须把磁带选择开关选择在NORMAL      METAL状态下才能听,不然全是干扰声。  搞不懂了,磁带选择不就是录音用的么。放音怎么还有干扰了。  这机器收音板的信号直接就进51544了,而且 磁头也是直接进51544的。那信号强度也不一样的啊,搞不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这里看看

夏普800收录机无声及一个声道音量很小的维修

楼主:
51544引脚电压都正常

网友:
多年老的收录机看看转换开关是不是接触不良,再检查一下磁头的接线是不是虚焊或是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