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给CD抓轨的经历吗?请问音乐CD抓轨后,cue文件是自动产生出来的还是人工编辑的?

楼主(2018-03-24):
用Foobar2000给CD音乐抓轨,不知道能不能自动产生*.cue文件,还是要人工编辑,感觉人工编辑很花时间的。因为我知道可以产生一个*.log文件。里边就有分轨时间表。
请问有人玩过没有?

网友:
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
好象WIN里面就有的,就是那个媒体播放器就有的

网友A:
你想刻CD?刻CD 我用猴子和C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刻CD?刻CD 我用猴子和CUE

我是将CD变成无损文件保存起来,需要生成CUE文件。foobar2000就可以抓轨,但是好像不会生成CUE。

网友:
用EAC试试看

网友:
试试这个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尤其是7楼lrzxc朋友提供。我经常是自己编辑,有时候编辑cue也是一种乐趣,特别是有些无损音乐所带的cue有错,把它改过来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只是有时候太多了,忙不过来。如果是自己抓的,当然最好是一次性生成了比较省事,但是据说也得稍微编辑才行。

网友:
foobar2000不能直接生成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EAC来抓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