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奔mini改收音机 图文详解

楼主(2018-03-24):
之前家里有台路宝改了宝骏的收音机,可以看我之前的发帖,后来添了一台别克威朗,这个就不捣鼓啦!路宝实在是不能开了,我爸又淘了一个二手的奔奔mini,这个奔奔迷你币路由有改装价值,网上有现成的改导航的面板,更有安卓版的大屏导航,不过那个太不实用了,而且价格也高,用不到!但是原车的收音机实在是。。。由于是低配车,只有AUX输入,没有USB输入,也没有CD,实在是鸡肋!就萌生了改装收音机的想法,本人菜鸟,还请各位看官多多指教!

先拆手套箱,这手套箱就是个大坑啊!真的不好看,后期准备改一下色

先拆手套箱,这手套箱就是个大坑啊!真的不好看,后期准备改一下色

就底下有两个螺丝,中间坑里有个螺丝,然后使劲往下掰就拿下来了,全是卡扣

就底下有两个螺丝,中间坑里有个螺丝,然后使劲往下掰就拿下来了,全是卡扣

拆下来之后要把暖风拉线拆除,也是有个卡扣,把它硬扣下来

拆下来之后要把暖风拉线拆除,也是有个卡扣,把它硬扣下来

就是这个拉线

就是这个拉线

取下之后的样子

取下之后的样子

主驾驶的置物盒也要拆,里面有两根拉线,都要拆除,拍照记住哪个原来接在哪

主驾驶的置物盒也要拆,里面有两根拉线,都要拆除,拍照记住哪个原来接在哪

接下来就是拆中控面板了,一样的手法,从缝隙塞进去,使劲往外掰就可以了,我不小心划了一下,这个最好用塑 ...

接下来就是拆中控面板了,一样的手法,从缝隙塞进去,使劲往外掰就可以了,我不小心划了一下,这个最好用塑 ...

打开一个缝隙,然后使劲掰就可以拿下来了

打开一个缝隙,然后使劲掰就可以拿下来了

拿下来的样子,然后把空调旋钮拆除

拿下来的样子,然后把空调旋钮拆除

当当当当,这就是要改的收音机啦,18款新英朗的收音机,带蓝牙,不过没有麦克风,要自己接,这个收音机小巧 ...

当当当当,这就是要改的收音机啦,18款新英朗的收音机,带蓝牙,不过没有麦克风,要自己接,这个收音机小巧 ...

哎,新手,一天只能发10张,也还没有弄完,一边弄一边发吧,精彩继续哦

补充内容 (2018-3-25 10:04):
后面的照片在6#楼

楼主:
图片的解释都在图片上面做的,可以把鼠标放到上面就看到啦!

网友:
文字还是打出来比较好

网友A:
没有文字看不清楚,最好的是图片配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字看不清楚,最好的是图片配文字说明。

好的,以后注意

楼主:
划线,划得有点浅了,还有一定要注意,划得时候因为沿着外沿弄得,划出来之后比实际要大,我吃了这个亏,多废了一些功夫
在线里边打孔
锯掉多余的废料
用挫打磨,先大体粗磨
在细磨,最后又用粗砂纸打磨
由于原来的收音机尺寸长,需要修补多出来的孔,找了一个光猫的盖子,准备切割
切割完用胶带粘找平
从背面注哥俩,多弄一些,比较牢固
正面也加哥俩找平,经验:用透明胶带封堵找平,哥俩好粘合胶带,粘合面会非常平整,基本用打磨
把多余的边切割掉并打磨
明天继续。。。。

补充内容 (2018-3-29 17:24):
下一部分在7楼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有来得及发,今天下班有点时间,先弄上,实际东西已经完成了
把收音机放进去的效果
把两边多余的哥俩好磨掉
先用粗一点的砂纸磨
最后用1500母的砂纸沾水打磨
然后喷漆,我看新款奔奔的手套箱等处都是黄白色了,所以买的哑光黄白自喷漆,这是喷了一层
喷了两层
喷了三层
成品,漂亮吧。。。。
由于收音机放进去之后漏出里面的黑边了,而且切割的时候也有磨损,找了之前剩的银色自喷漆,把边喷一下
最后放进去的成品

楼主:
接下来就是收音机接线了,网上能买到这款收音机的尾线,就是有点小贵,最便宜的19.9,加上原来的奔奔接头的话,35元,有点超出预算,本着不铺张浪费的原则,找了代替的办法,如果没有备件的话,建议还是买吧,也还有安全一点。
把高出来的地方割掉
找了一些废弃的插头,割掉弄出里面的插针,插上
找一块绝缘板,切割,放到里面,保护一下
套上热缩管
插针的样子,拍的不清楚
全部插满的样子,其实除了喇叭线和电源线,还有一个麦克风的线,其他的端子不知道做什么用,都引出来了,防止以后再用得着
灌上哥俩好固定
找到原来哈飞路宝收音机上面拆下来的母头,这个可以买成品,要好弄一些
这是原来的接线,这也是之前改了之后的

楼主:
重新焊接好之后
焊工有点差,板子有点老化了,焊盘很多都脱落了,反正用不到,也怕短路,很多地方都被我弄掉了
用胶带归拢一下
用原来奔奔的收音机支架切割、钻孔之后,用来固定这个收音机
与原来的端子对插,很合适,这个插上之后用胶带包起来了,防止后面短路
上面那根黄色的线是忘记拍照了,这个是用来固定收音机面板的,面板的上端会正好卡在中控台上,不用固定,下面的空调旋钮总成刚好可以放进去
怼进去试了一下,不太行,装上之后空调按钮很紧,按下去出不来,又拆下来了
两边割个缺口
黄线下面那个位置
插上排线,这次行了,卡进去了,正好,对了,不要忘记插后面的收音机天线,原车插头跟这个通用,省大事了

楼主:
送电,开机,正常,小灯正常,收音机正常
蓝牙播放也正常,完美。。。。嘿嘿
最后把空调拉线装上,把手套箱装上,就OK拉
来个正面照
边框稍微有点磕碰
对比照片,自己感觉比以前精制了些,自己感觉还不错!嘿嘿。。。
成本:收音机28元+哥俩好3.5元+自喷漆9.9元=41.4元
有时间的话我会画一下尾线定义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年前隔壁修车行来一辆哈飞路宝 车主拿来这个天宝收音机 要求改装上去 花半天时间改上去 发现效果并不怎么好 跟途观航胜的原装机没得比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隔壁修车行来一辆哈飞路宝 车主拿来这个天宝收音机 要求改装上去 花半天时间改上去 发现效果并不怎么好 ...

肯定啊,途观和英朗没法比,配的音响肯定也没法比,这个就是个天宝的低端机,只是觉得原来的机子不好了,而且不好看,对音质要求不是很高!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

网友(2018-04-25):
厉害了,我就想改不敢改,多学习下经验。

网友D(2021-08-17):
面板颜色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颜色怎么弄的?

喷的漆呀,自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