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的图----转贴图

楼主(2018-03-25):
-------感觉用1uf的藕合有点忒大了。---请师傅拍专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3--2A3B--2A3C 输出变压器的负载阻抗2K-4K 之间,取3K-3.5K 负载阻抗为最佳。

大师来了-----同感。

网友B:
前排沙发,帮老友顶 无2A3管,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排沙发,帮老友顶 无2A3管,只能看看。

早---好-----

网友:
一看就是追求hifi的烧友设计的电路。

网友C:
输出变压器7k的阻抗有点儿大。

网友D:
该电路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数值都偏大,需要根据公式计算,不是拍脑门得出来的。以第一个耦合电容C为例,设最低频率5Hz,栅极电阻220K,则C≥318/5x220=0.28微法,取0.33微法足够(该电容完全可以取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7k的阻抗有点儿大。

同感----  ----用这种厂制的试听----接5.5k要比7.5k的感觉好。自做3.5k听感更觉的合实些。不知老友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路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数值都偏大,需要根据公式计算,不是拍脑门得出来的。以第一个耦合电容C为例,设 ...

是的,笨人是考量这图的大题走向,不知为什么有的朋友设计上图时-----把很不错的一个图的阻容配件数值弄的很离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笨人是考量这图的大题走向,不知为什么有的朋友设计上图时-----把很不错的一个图的阻容配件数值弄 ...

因为都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路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数值都偏大,需要根据公式计算,不是拍脑门得出来的。以第一个耦合电容C为例,设 ...

再请教老师个问题;这图用的电位器取100k,栅流电阻220k,----这个是不是有点很不匹配。如都改用470k或220k----对放大信号质量又有哪些影向。

网友D:
输出变压器初级7K,次级8欧姆接4欧姆喇叭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老师个问题;这图用的电位器取100k,栅流电阻220k,----这个是不是有点很不匹配。如都改用470k或220k ...

由于现代声源输出阻抗一般较低,因此电位器取值多采用50~100K。该栅极电阻主要是防止电位器中心头一旦接触不良引起的啸叫,其数值习惯取470K,尽量减少旁路作用(电子管最大栅极电阻手册有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初级7K,次级8欧姆接4欧姆喇叭试试。

接7k这样是可以的,用7k入,8欧出(接4欧箱)效果不错-----就是感觉在接输出4欧端时,出来的音质不如5.5k理想。我手里这个厂制变压器测试输出端应是0---4--6---8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7k这样是可以的,用7k入,8欧出(接4欧箱)效果不错-----就是感觉在接输出4欧端时,出来的音质不如5.5k ...

初级接7K,次级8欧姆接4欧姆喇叭,其反射阻抗为3.5K,更接近2A3最佳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