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R71E音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3-25):
我的R71E换了UPC1181H功放块声音小不可调的故障解决了。可是按照本群的资料说的把3SK74管子换成3SK122结果我换上以后声音非常小不说调到平时强台信号表都不动。没办法又换回来了。是不是我换的3SK122型号不对呀。我买的是3SK122后缀是L的。原来3SK74后缀是M的。请大师指点我对双栅极场效应管不太懂。网上查了没查到详细资料。

楼主:
R71E部分图纸

楼主:
我换的是图中标注的

网友:
这个我换过,我换的方法是参考论坛里的,具体哪篇文章我找不到了。
将高放板中的混频管Q8,中放板的中放管Q8,Q9,Q10的高频场效管由3SK74换成3SK122,其它不动.
因为3SK122的嘈声系数(NF=1.2)比3SK74的嘈声系数(NF=2.2)低.本人改造了2台,主观感觉机器本底嘈声降低80%以上,效果相当令人振奋.
改造后最明显变化是不接天线可收到1-2个广播强台的信号,而之前只是一片嘈声.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969-1-1.html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我刚看了一下,我买的3SK122是M后缀,3SK122M34

网友A:
这个UPC1181H功放块有其他管子可以代替吗?71e本身的底噪真是太大,我更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效果好那么一点。现在想对UPC1181H下手。有没有引脚一样的管子可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PC1181H功放块有其他管子可以代替吗?71e本身的底噪真是太大,我更换了所有的电解电容。效果好那么一 ...

音频底噪大和UPC1181H没啥大关系,我个人认为因为我的UPC1181H坏了的时候我用给音频信号的接到我的超动态收音机的功放电路中信号好的时候和不好时候都有底噪当然信号强台底噪小点不过我觉得这样效果好可以高低音调节。所以我觉得底噪大和功放块没多大关系。如果你要换的话可以看看TA7252P这个型号的块我也是在网上查到。仅供参考。我觉得换场效应管比换功放块应该有效果。所以我买了3SK122换上出现我先前说的问题。等我找到合适的型号换上有效果对比后再和你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969-1-1.html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我刚看了一下,我买的3SK122是M后 ...

你换上3SK122M34后底噪下来了吗。

网友:
换上了,自我感觉好了许多,还有就是得统调,我昨天刚统调了一下。

网友:
20年的机子了,有虚焊,你可以补一下焊,很多焊点烙铁一放上面,就有气泡从焊锡中冒出来。

楼主(2018-07-27):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969-1-1.html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我刚看了一下,我买的3SK122是M后 ...

你在哪买的场效应管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  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40536a77EXlEbX&id=13993443276&ns=1&abbucket=6 ...

后缀是L的与M的都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