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稳压可调电源--已完成制作 附 LM317电路图 成品

楼主(2018-03-25):
用图片说话:

楼主:
继续 还有几张 字数

网友:
盒子做得不错!
个人建议直接用某宝的直流升降压模块,做好散热接个开关电源就能用了。

楼主:
未完待续 继续上图 字数

网友:
加 个大 功率 管扩 流,一

网友A:
电容的脚击再短点,基本上贴上线路板。

网友B:
创意不错,电位器带开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脚击再短点,基本上贴上线路板。

你看到的是不是前面图上的电容?那张图是没焊接的 我只是把那些东西插在线路板上 看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电位器带开关的吗?

这个是不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原计划在电源处,做的时候没找到合适的开关 只是预留了位置。

网友:
全手工制作,虽然不太美观,赞一个。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高

网友:
做的可以

网友C:
楼主采用这个电路安全,保护性能很好,小三极管的作用可防止电位器因为开路引起电压突然升高,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采用这个电路安全,保护性能很好,小三极管的作用可防止电位器因为开路引起电压突然升高,顶。

就是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