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18-03-25):
老师好!我的一款JWDB型万用表有点故障:一是电阻档x1上指针右摆很猛。二是测量市电是100v。三是测量直流电压时,1.5v测成了6v。请问老师怎么回事?望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表头问题

网友:
拆开检查各电阻。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关注和建议!

网友A:
固定分流电阻回路有断。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关注和指点!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分流电阻回路有断。

谢谢老师的关注!迟到的回复,望谅解!再请老师说说固定分流电阻是哪个?图片如下:

网友A:
是一个回路,我没有你这个表的电路图,无法指出可能是哪个电阻。
先检查一下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吧,这个东西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回路,我没有你这个表的电路图,无法指出可能是哪个电阻。
先检查一下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吧,这个东西 ...

谢谢老师的指点!明天再捣鼓。祝您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回路,我没有你这个表的电路图,无法指出可能是哪个电阻。
先检查一下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吧,这个东西 ...

老师好!调零电位器好的哩。我找到了线路图,麻烦老师给看看。谢谢!图片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回路,我没有你这个表的电路图,无法指出可能是哪个电阻。
先检查一下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吧,这个东西 ...

老师好!还望老师根据线路图能否在实物图上标注分流电阻。谢谢!

网友:
我从照片里看不出,检查者几个电阻和线路试试。

网友(2018-11-15):
对照电路图仔细检查分流、分压电阻。

网友B:
对照电路图测量每个电阻,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电路图测量每个电阻,连线

谢谢关注!有空试试。

网友:
您好,mf10交流档不通,其他完好

网友:
好奇害死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