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有源高阻探头还没有完工

楼主(2018-03-25):
弄了个有源高阻探头还没有完工,仿真模拟和搭接电路试验能正常工作,实际采用一只场管2N4416、一只PNP高频管BF679、一只NPN三极管2SC3355、耗电比较大,9伏电压需要70毫安左右电流,电阻电容用的贴片,外壳12毫米直径。

每天要协助老婆带小孙子,后续还需要找时间折腾完。

网友A:
没有70mA电流吧,7.0m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70mA电流吧,7.0mA吧。

70mA应该是有的,假如要能够最大输出2Vrms的信号(这在扫频仪中很正常),在50欧负载上就有40mA rms的电流,峰值是56mA,这就需要末级的跟随器有超过56mA的静态电流,相当的耗电

网友:
起阻抗匹配作用吗?楼主

网友B:
商榷一下。

输入级在偏置点处的跨导若能达到1mS,那么通过自举,输入电阻在直流的情况下将能提高到原来的99倍,同时由于自举产生的输入电容上的电压近似不变,故输入电容上的充电电流也减小到1/99,因而电容等效为减小到了1/99,这是自举技术有突出优势的地方。

2N4416的输入电容典型值是2.2pF,自举后的等效输入电容是0.022pF。但输入端并了一个串联的1N4148支路,本意是输入保护吧?1N4148的结电容是4pF,两个串联后为2pF,结果将自举产生的低输入电容特性抵消得优势全无。按图中数据计算自举后的频率特性,无二极管支路时的输入端截止频率约为36KHz,有二极管支路后的截止频率下降为近4KHz。如果输入信号的幅度没有可能很大的话,建议取消二极管支路,或者另外考虑更有效的保护方式。

输入偏置用了2M欧的电阻器,等效的输入电阻将达到198M欧,如果不需要这么高,那么20K欧的电阻器可以达到1.98M欧的等效输入电阻,但输入截止频率可展宽到3.6MHz。对于2N4416,这样做有助于减小电阻本身带来的热噪声,从而充分发挥低噪声的优势。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我个人更喜欢用下面这种电路形式,首先输入信号经过衰减,一般是10:1,这样可以降低输入端的保护压力,同样的保护电路,输入端最大极限值可以提高10倍
然后通过调整Ro和Rf,使得第一级放大20dB(一级不够可以用两级),最后接一个缓冲输出匹配低阻抗
通过调节C使得输入网络匹配,即电阻和电容分压比相同,这样一来输入电容也将降低到栅极输入点的电容的1/10,FET输入电容2pF,4148电容4pF,最后从输入端看进去,电容只有0.6pF,这个输入电容已经可以达到非常大的带宽了

这个电路的好处是带宽可以做到比较大,容易调整,而且比自举方式更稳定,缺点是噪声系数略高些,但使用低噪声器件也高不了几个dB,对于扫频仪这样的仪器(动态范围一般到不了60dB)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榷一下。

输入级在偏置点处的跨导若能达到1mS,那么通过自举,输入电阻在直流的情况下将能提高到原来 ...

谢谢您的建议! 您是一位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的好老师!

1N4148确实会抵消自举的作用,所以在描绘电路板时就取消了,实际没有安装。

要做一个实用的有源探头,虽然元件不多,但是考虑也要方方面面,高输入电阻、低输入电容、宽带、一定的带载能力、较大的动态范围、较低的噪声、耗电....。

构思了一段时间,专门网购了片状电阻和电容,这玩意非常便宜,常用系列几千只也只要了几十元钱。场效应管2N4416买的稍贵一点,不到五元一只。PNP高频三级管是早年从设备上拆卸下来的,淘宝还找不到这个型号,资料也没有找到规范的,记得是在UHF设备上用过应该是800兆周左右吧。2SC3355是早年的库存,电流耗散功率可以满足,还有MRF581作为备用。

还需要制作探针,考虑到操作的方便性,采用万用表笔改制,可以插入小号的逻辑探针、用来固定测试点。供电准备用电池,四节铁锂电池大约13伏,与对数检测器电路装在金属盒里。

探头主要用来与模拟扫频仪、虚拟扫频仪、频谱仪连接。与对数检测器串接之后,用来增加模拟仪器的对数显示。

实际搭接试验具有500毫伏正弦波的动态,因为耗电比较多,所以只要超过0dBm、即250毫伏应该可以满足一般要求,这个最后再来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更喜欢用下面这种电路形式,首先输入信号经过衰减,一般是10:1,这样可以降低输入端的保护压力,同样 ...

您这个电路很有特色,首先是简单、输入端用衰减器减少输入电容、再用增益来抵消衰减值。

因为要驱动50欧姆负载,跟随器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增益和电流。我采用互补PNP管,主要是为了降低电流。

我还考虑过采用宽带运放,因为供电复杂一点,手头有现成的器件OPA656,以后再来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电路很有特色,首先是简单、输入端用衰减器减少输入电容、再用增益来抵消衰减值。

因为要驱动50 ...

用运放也可以,但运放在大摆幅输出的时候,带宽压缩的厉害,输出端需要增加缓冲器,耗电相对省一些,不过需要正负电源比较麻烦

单电源下,不管使用任何技术实现,本质上是一个单端甲类功放,所以静态电流与输出电压成正比,我用这个电路的时候,后面的放大倍数没有达到20dB(没必要),大概6dB~10dB左右,这样后级的低阻抗接收级会损失一点动态范围,但影响不大,测试用足够了,好处是静态电流比较小(第一级也就1,2毫安,第二级十几毫安),可以电池供电(从测试仪器外接电源太麻烦了,也很丑)

或者可以用另一种方案,高阻有源探头本身具有20dB衰减,在测试仪器的前端增加一个可断开的20dB前置放大器,这样探头就可以在内部使用纽扣电池供电,使用有源探头时,打开内部的前置放大器就可以了,动态损失相当小(只相当于探头和前放的噪声系数总和,以现在的器件,做到5-6dB不难)

其实高阻输入测量最大的障碍是噪声,以上方法在100M以内有用,超过100M的测量,意义不是很大,因为带宽太高,导致噪声电压过高(噪声电压和带宽的平方根成正比),所以超过100M的频率,都不建议用高阻输入了。

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必须是低阻,所以高带宽示波器一定具有50欧输入选项。

网友D:
请问老师们,相位是如何補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们,相位是如何補赏的。

看到您问相位的问题,忽然看到您的头像,好像是复数坐标吧?
俗话说,物业所专;

您看来非常擅长这一块。

改天给普及下,相位,匹配,史密斯图的知识吧?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

关于噪声的问题:

比如,upc1688,噪声系数是4db;是什么意义?

我们假设,影响仪器基线的就是噪声;比如有个仪器是-100dbm的噪声基线;

如果直接接入信号源,这个信号源的噪声是0db,信号是-95dbm;那么,仪器中的信号就是-100dbm以上的信号吧,噪声还是-100dbm吧,在-100dbm基线噪声上面出现-95dbm的峰值;

如果信号源先介入UPC1688功放块,这个噪声系数是4db,信号是-95dbm,在介入-100dbm的仪器里面,那么,噪声基线就变成了:-100dbm+4db = -96dbm吗?
这样,输入的信号就在-96dbm基础上,露出一点点到-95dbm的峰值,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各位老师:

关于噪声的问题:

噪声系数,就是指信号通过网络后,信噪比劣化的程度

比如,噪声系数5dB,你输入的信号信噪比是40dB,输出的信号信噪比就降低为35dB了

噪声为0dB的说法是不对的,dB是相对值,无法用于表征噪声功率,你的意思应该是噪声为0,这样的噪声功率为负无穷大dBm,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仪器的噪声基线,表达的是仪器的动态范围,也就是仪器最低能够测量的信号功率,这个和仪器的测量精度、器件噪声等多种参数相关,你可以近似的认为用这个仪器测量任何信号都会被叠加上-100dBm的噪声

假如一个信号功率是-95dBm,没有噪声(假设),仪器的噪声基线是-100dBm,这个信号是可以被仪器看到的,依然是-95dBm,能够可见的信噪比是5dB,如果信号功率低于-100dBm,信噪比就是负的,信号就被淹没了

如果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是4dB,理论上输入一个无噪声的信号,输出的信号还是无噪声的,因为无穷大的信噪比即便劣化4dB也还是无穷大,但实际上因为放大器具有固有噪声,所以放大器的噪声系数,是一个输入信噪比和增益的函数,当输入信噪比非常大时,噪声系数相应会变大,所以手册给出的噪声系数,一般都是指在一定的信噪比和增益下测得的,所以要计算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信号的信噪比,否则无法算的

假如你的信号是-95dBm,噪声-100dBm,信噪比就是5dB,通过这个噪声系数4dB的放大器后(假设放大器功率增益为0dB),信号依然是-95dBm,信噪比1dB,噪声变为-96dBm,看上去高于仪器的基线噪声,但这并不意味着输入到仪器后,信号可以被测量

仪器得到的噪声功率是-100dBm(仪器自身噪声)与-96dBm(信号噪声)的功率之和,-100dBm功率是0.0000000001mW,-96dBm是0.00000000025mW,相加后是0.00000000035mW,转换成对数即-94.56dBm,这是最终仪器看到的噪声功率,比你认为的-96dBm要大,而信号功率是-95dbM,所以信号已经被淹没了。

补充:以上所举的仪器的例子,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噪声具有不同的类型,假如是白噪声(电子系统常见),那就涉及到噪声带宽的问题,如果仪器的分析带宽足够小,即便噪声功率等于甚至高于信号功率,依然可以有效分辨信号。

比如对于毫伏表,它是一个宽带分析仪器,上述例子中的情况下,就无法分辨信号功率,因为得到的是噪声功率
假如仪器是频谱仪,并且分辨率带宽是信号带宽的1/10,那么仪器得到的信噪比将优化10dB,对于上述的情况,就可以有效分辨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更喜欢用下面这种电路形式,首先输入信号经过衰减,一般是10:1,这样可以降低输入端的保护压力,同样 ...

这个电路是反相输出, 有点美中不足.

网友:
电流太大、太小对带宽的拓展均不利,用pnp、npn两个极性相反的三极管做成互补跟随器,负载电阻就不必太小,耗电能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