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电水壶开关 的2根线 不能互换接?普通开关的2根线不是可以随意接吗?

楼主(2018-03-25):
电水壶开关坏了,我买了一个电水壶开关,进行更换。

  我先想 电水壶开关  与其它的开关类似,2根线可以随意接, 但当我接好线后,发现 电水壶开关 没手动闭合 时, 一插入220V电时,电水壶的指示灯就亮了,(正常情况时,只有  手动闭合电水壶开关 后, 电水壶的指示灯才会亮)  电水壶就自动处于加热状态,我把电水壶开关 手动闭合 ,水烧好后, 电水壶开关 能自动跳开,但此时,水仍然在加热,有水蒸气从 电水壶开关 处 出气,电水壶塑料把手都有水了。

我想这是为什么呢?我尝试把   电水壶开关  的 2根线互换接线位置, 发现 就正常了。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  电水壶开关 的2根线 不能随意接?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那玩意儿还有反正呀?我没拆过,估计有个电阻和二极管之类串连起来的东西接在开关俩接线柱上?
顶起来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它就是个开关没啥奥妙之处,可随便接。出现问题是自己造成与开关无关。

网友:
断火,断零一样,开关问题

网友:
有些事情只有楼主清楚。这个开关是利用双金属片受热到一定的温度后(水烧开后的蒸汽加热)引起突变而使开关触点断开的,与开关的引出线的互换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您对电水壶原线路有些不理解,有很多电水壶除烧开水主电路外,很多都另有微功率的保温电路,

当壶水低于某个温度时,小功率加热器会在温度开关帮助下,不经人手按开关,自行通电保温

网友:
楼主在考坛友的智商呢.

网友:
一样的,是楼主没装好吧。

网友:
帮单位同事修过几个电壶,还真没遇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