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功放

楼主(2018-03-25):
组装的功放:甲乙类12只东芝管功放板,500瓦/交流双55伏变压器,6个22000u电容,音量电位器代替音调

组装的功放1

组装的功放1

组装的功放2

组装的功放2

组装的功放3

组装的功放3

网友(2019-01-18):
引用 楼主:
不用太在意考虑散热的,有风扇

噪音不能接受!都花那么多了加个铝机箱自然散热吧!

网友(2018-03-25):
做的很棒,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做的漂亮,用料实在,个人建议22o电源处加个滤波器

网友:
做得很漂亮,是套件吗?

网友:
散热器太小,用风扇有噪声。不好。

网友:
电容容量大,要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A:
用铝合金机箱更好

网友:
专业功放的水准,板子都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套件组装,挺漂亮

网友:
外壳没有屏蔽,底噪怎么样?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功放主板是买的,透明箱也是叫别人订做的,整流滤波电源是自己做了。由于一直用电脑做音源,电脑酷狗音乐有十档的均衡调节了,所以就免用了音调,直接入“主题”。声音非常好听,很清晰,没有一点噪音,不用屏蔽。机箱散热风扇和功放主板的散热风扇都设成手动开关,意思是不放太大声和不放太长时间,功放和变压器不不会发热,这样我就不用开散热风扇,没有风扇发出的噪音了,非常静。如果放大声就要开机箱散热风扇,不然会比较热。

楼主:
功放主板250元,透明机箱170元,变压器190元,电容132元,共74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铝合金机箱更好

散热更好对不?

楼主:
不用太在意考虑散热的,有风扇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科学,电脑音箱500W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