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猫画虎想试做一台6P3P推挽

楼主(2018-03-26):
新手,版主,老师们,胆友们多多指导

补充内容 (2018-3-26 15:17):
由于年龄问题,没有接触过电子管,敬请老师们多多提意见,也是我学习电子管的开始,帖子会把我的开始直播到出声为止,谢谢

网友A:
这个摆形还不错。
多了两个6N8P孔。6N8P为双三极管,每声道只要开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摆形还不错。
多了两个6N8P孔。6N8P为双三极管,每声道只要开一个孔。

老师,图纸是一个声道是两个6N8P,难道只用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图纸是一个声道是两个6N8P,难道只用一个吗?

老师不敢,我就是一“叶公”,只“好”还没动手哩。

6N8P这管里是两个管芯,也就是一个管就是一个声道。

电路图上,习惯上要标示为“Q1:1/2 6N8P ”和“Q2:1/2 6N8P ”,才对!

网友B:
6N8P是双三极管,装在一个玻璃管里。你的孔多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8P是双三极管,装在一个玻璃管里。你的孔多开了。

谢谢明白了

网友:
有图:6N8P资料

网友A:
看电路:6J8P与后级6N8P是直藕,这个调试时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不敢,我就是一“叶公”,只“好”还没动手哩。

6N8P这管里是两个管芯,也就是一个管就是一个声 ...

这样解释我受益匪浅,毕竟我只是有一点电工跟无线电基础,对电子管是根本就不懂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6J8P与后级6N8P是直藕,这个调试时有点难度!

请教,6N8P如果按照双三极管接法,123脚跟456脚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6J8P与后级6N8P是直藕,这个调试时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6N8P如果按照双三极管接法,123脚跟456脚一样吗?

分别是 6N8P 的两个管芯的 各自的 三个管脚,两个管芯的参数可能会有点差异。

网友C:
输出牛12W小了,起码20W,不然的话搞6P3P大材小用了,不如上6p6P。

网友:
成熟电路一装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摆形还不错。
多了两个6N8P孔。6N8P为双三极管,每声道只要开一个孔。

没有事多就多了。楼主要的美观好看。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灯丝变压器放在机箱下面为宜。以灯丝变压器高度定机箱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12W小了,起码20W,不然的话搞6P3P大材小用了,不如上6p6P。

感谢恁,刚接触电子管,先把手头上的变压器利用,在一个是先学习,毕竟以前都没有注意过电子管,多多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丝变压器放在机箱下面为宜。以灯丝变压器高度定机箱尺寸。

好的,你看看电源牛的摆放方向和其他变压器的方向是否合理《考虑磁力线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看看电源牛的摆放方向和其他变压器的方向是否合理《考虑磁力线方向》。

这要看变压器是立式还是卧式摆放而定磁力线方向

网友F:
一只5Z3P整流绝对不够,推挽建议还是用晶体管整流,降低整体功耗,提供充沛电流,推挽机电流变化较大,电源不充沛不会出好声的。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推挽不如单端好听,首先电源就不给力,怎么会好听?如果确实喜欢胆整流,至少每个声道一只5Z3P,电压变压器至少要有50%冗余量。

网友C:
刚刚接触电子管,为什么不先搞比较容易的单端,而搞难度较大的推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只5Z3P整流绝对不够,推挽建议还是用晶体管整流,降低整体功耗,提供充沛电流,推挽机电流变化较大,电源 ...

谢谢老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接触电子管,为什么不先搞比较容易的单端,而搞难度较大的推挽呢?

单端的开始就没有考虑,所以就搞个小功率的推挽。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事多就多了。楼主要的美观好看。哈哈哈哈哈哈

真心不懂电子管,看见样子就知道是电子管而已。不要笑话打击我,谢谢

楼主:
我想再发图,不能发,是我的权限太低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再发图,不能发,是我的权限太低吗?

今天发不了可以明天再发,你现在发图数量是有限制,再努力提高一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发不了可以明天再发,你现在发图数量是有限制,再努力提高一级就好了。

谢谢版主,的光临

网友:
牛人出现了

楼主:
老师见笑了

楼主:
经过老师们的意见,暂修改如此。为了晃眼,每个声道加猫眼一个

网友:
胆机背面常规是;音频输出在背面的左边。如果楼主是左撇子可破常规。另外,不要加猫眼、显累赘。

网友H:
6P3P推挽,用5Z3P电流略显不够,容易挂掉。我的用了一段时间,一次开机突然就挂了,后来换了5Z8P,没问题了。
你用了全桥,为什么还用5Z3P?只用全桥就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H:
6P3P推挽,用5Z3P电流略显不够,容易挂掉。我的用了一段时间,一次开机突然就挂了,后来换了5Z8P,没问题了 ...

照猫画虎,用5Z3P是为了缓冲开机的大电流吧?我的猜测,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照猫画虎,用5Z3P是为了缓冲开机的大电流吧?我的猜测,不知道是否正确?

所需的电子元器件筹备完毕,就差机箱了

楼主:
元器件准备完毕,请教老师们,图纸上的6N8P可以用一个,那么在实际组装中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元器件准备完毕,请教老师们,图纸上的6N8P可以用一个,那么在实际组装中如何使用?谢谢

实际组装你就把一只6N8P当做两个三极管使用就行了呗。(1、2、3脚是一个三极管;4、5、6脚是第二个三极管)
另外功率放大器的电源线位置应该在背板从背面看的最右侧才是,背板最左边应该是音频输入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际组装你就把一只6N8P当做两个三极管使用就行了呗。(1、2、3脚是一个三极管;4、5、6脚是第二个三极 ...

老师在看看电源跟输出的摆发可以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老师在看看电源跟输出的摆发可以妈

网友I:
这样电源位置没有问题了,但是信号输入的RCA插口建议你放到最左边,把喇叭接线柱放到中间。这样的好处是,输入信号线便于从底盘内最靠近边缘处通过达到前置放大音量电位器位置,可以避免或尽量减小引入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电源位置没有问题了,但是信号输入的RCA插口建议你放到最左边,把喇叭接线柱放到中间。这样的好处是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电容吧?

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电容吧?
求助

那位老师看看,这个红笔的地方应该有个电容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求助

那位老师看看,这个红笔的地方应该有个电容吧?

这个就是没有电容的直接耦合电路啊。
按图纸参数,前级屏压102V直接入差分级栅极、差分级阴极电位图纸标注105V,就有了3V的栅负压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没有电容的直接耦合电路啊。
按图纸参数,前级屏压102V直接入差分级栅极、差分级阴极电位图纸标 ...

明白了,谢谢老师的无私讲解

网友J:
进度怎么样了?我也想找这个图做el34,参数如何改。各位师傅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进度怎么样了?我也想找这个图做el34,参数如何改。各位师傅给个建议

筹备机箱中。。。。。。。。

网友(2018-05-09):
引用 楼主:
筹备机箱中。。。。。。。。

算一下总的屏流,5Z3P的电流可能不够。

网友:
我路过,看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