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接紧急求助!

楼主(2018-03-26):
这两天遇怪事!
试用了两个原来正常的水鱼路由器对小米路由器桥接,两个都是点扫描后打开的表格只有一行空格,其它信号也一个都不能显示。以为是水鱼路由器或小米或电脑问题,扔下不搞了
今晚用一个完全正常的Tplink对房东的华为桥接,虽然上不了网,开始时设置显示都正常,试了几下,又是出现上面的那样扫描后显示不出,怎样重启刷新都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的路由器全坏了?各位试过这样没有?有什么办法?

楼主:
是不是路由器重启或扫描次数多了到尽头了???

楼主:
三个路由器,不同地点接的是两台不同的电脑,就都是win7。网上搜索这类的问题也搜索不到什么,安理不应该路由器坏了,其它选项都正常。

另外问一下,用些旧点的路由器桥接那些小米,华为,都不象其它牌子那么容易,特别是用了中文名的。现在连都还没连,就出这怪问题了。
昨晚没坏之前连过其它大众品牌的信号,正常,只是盗接,怕不长久,接回能接的,就偏不行,郁闷啊

网友A:
拉黑了么 你电脑连那个桥接前的看看

网友B:
房东的无线隐藏了?手机能搜到吗?

网友C:
换浏览器试试,路由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黑了么 你电脑连那个桥接前的看看

一个是自己的网络,一个是房东的,没问题的。
发现断电一阵后再通电桥接扫描,又显示正常。现在就是手机用Tp这个接上房东一个Wi-Fi上坛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东的无线隐藏了?手机能搜到吗?

不是的,就算房东他拉了,周围十几个,不可能一齐全拉的,肯定是路由器问题,可能是设来设去,疲倦了。现在接了一个信号,基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浏览器试试,路由器没问题

用360极速,也用微软IE,都一样。另外停一下再接扫描,又正常了。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回贴!想问另一个问题:Tplink桥接华为,ssid是中文,到底行不行的?我试过很多次都不行,有没有办法的???
Tplink副,华为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回贴!想问另一个问题:Tplink桥接华为,ssid是中文,到底行不行的?我试过很多次都不行,有没 ...

老的TP不能识别中文ssid,中文名搜出来是乱码,请说一下你TP的型号,共同研究下有没方法解决,我挺喜欢研究桥接的。

网友D:
个别腾达支持中文SSID桥接,老款TP显然不行。还有一个同信道互相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的TP不能识别中文ssid,中文名搜出来是乱码,请说一下你TP的型号,共同研究下有没方法解决,我挺喜欢研 ...

老款,不是300M就是150M的,接些英文数字的还可以。算了,手机可以上网,就部台式机,买个USB无线接收器插在后面用,那个应该 可以接收中文名的WIF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别腾达支持中文SSID桥接,老款TP显然不行。还有一个同信道互相干扰问题。

的确不行,只是有现成的,总要试下。之前也试过的,接人家小米的WIFI,也是用了中文SSID,把自己的所有路由器试了多久,又上网查,都不行,最后是买了个小米来接才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款,不是300M就是150M的,接些英文数字的还可以。算了,手机可以上网,就部台式机,买个USB无线接收器 ...

新协议的usb网卡可识别中文ssid,我家旧的笔记本板载无线网卡遇中文ssid就会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协议的usb网卡可识别中文ssid,我家旧的笔记本板载无线网卡遇中文ssid就会出现乱码。

现在就是本来还可以用的无线路由,就因为人家的换新的用了中文SSID,就连不了,挺恼火的,就是设计那帮人,性能没提高,改这些无聊的花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本来还可以用的无线路由,就因为人家的换新的用了中文SSID,就连不了,挺恼火的,就是设计那帮 ...

其实乱码还是能桥接的,只是要确定哪个乱码ssid是你知道的那个。要不直接不用路由器接,换扩展器,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乱码还是能桥接的,只是要确定哪个乱码ssid是你知道的那个。要不直接不用路由器接,换扩展器,一了百 ...

发现用Tp,水鱼的旧款连中文ssid的小米,显示不乱码,但桥接不成功,连华为的,显示乱码,桥接也不成功。小米的后来也买小米的才桥接上当中继器用。现在华为的不想再买华为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用Tp,水鱼的旧款连中文ssid的小米,显示不乱码,但桥接不成功,连华为的,显示乱码,桥接也不成功。 ...

“水鱼”?水星吧?,很多牌子我都用过,TOTOLINK,FAST,TP,腾达,水星,其中TP的842最杰出,动不动就死机,而且桥接后速度慢,受不了后拿下来放了把火直接把那垃圾烧了,腾达FH451很猛,它不属于桥接,属于万能中继,中继后速度和直连主路由一样,就是发热大,耗电大,原配2A电源。其他就不多讲了,有待你慢慢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