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音响维修问题

楼主(2018-03-26):
杂牌音响一套  用5个2030
有2.1跟4.1两种模式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声道输出  没有电容鼓包 没有任何烧的痕迹

网友:
信源输入切换开关,音量调节,音调调节,大多接触不良,多动动看看。

网友:
清洗一下电位器

网友:
也看看放大芯片,遇到过功放芯片烧坏一个声道的情况

楼主:
两套输入左右声道输入。。。

楼主:
一个2030负责一个声道?

楼主:
低音有点推不动的感觉,四个声道有一个正常,两个完全没声,  一个声音很小很闷

网友:
测量TDA2030的1、2、4脚电压,看差别是不是很大,正常的话用起子触1脚,看有没有感应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