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6p3p推挽的资料,感觉跟现代常用不同,有些不明白,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8-03-26):
先看图。问题如下:

1.G4、G5工作点为屏压430伏,屏栅压375伏,都超过了手册上推荐的最大工作电压,管子的寿命如何,是否合适?再加上低于-35伏栅压,感觉这是KT88的工作点。

2.G6-G15的屏压480V,远远超过了手册上推荐的最大工作电压。屏栅压、栅压应该一样高都是负电压,屏栅极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负反馈还是正反馈?不懂。不是常见的三极管接法呢。

3.阴极直接接地,6p3p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稳定的?开机后都是正电压呀。

4.降低一下G6-G15工作电压,用6N5P是不是更经济?更符合现代音箱?

电路图

电路图

常用资料

常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规定屏极电压最大值,是屏极对阴极电压。后级十个6P3P,五个并联之后相当于半导体线路的变压器输入OTL ...

楼上的朋友没有细看电路图,点击后可以看到全图,看到全图后不会说上管和下管各分得480V的一半。

你讲:这种三极管接法,使用能够接正电压的帘栅极输入信号,适合乙类推挽电路。帘栅极栅极等电位,你的意思是栅极是正电压???那管子真不够烧的。感觉不对。

楼主:
假如电路标注的电压没有错,那R28可能标底了10倍,应该510欧姆,这样都对了。

剩下的G4、G5的问题就解决了。

后面的10个管子还是不明白。

楼主:
谢谢诸位。

收益颇大,再次谢谢!

网友A:
手册规定屏极电压最大值,是屏极对阴极电压。后级十个6P3P,五个并联之后相当于半导体线路的变压器输入OTL电路(3V电压硅锗混合收音机极常见),上管和下管各分得480V的一半。这种三极管接法,使用能够接正电压的帘栅极输入信号,适合乙类推挽电路。过去50W,150W扩大机,使用FU-7的,常用这种接法。为使电子管导通,又防止第一栅过电流烧毁,串联数十k电阻限制电流。固定栅负压电路阴极直接接地很正常。有时在推挽强放级也串联一个数十欧电阻限流和取得少量电流负反馈。

网友: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你高兴就好。

网友:
1.G4、G5工作点为屏压430伏,屏栅压375伏,都超过了手册上推荐的最大工作电压,管子的寿命如何,是否合适?再加上低于-35伏栅压,感觉这是KT88的工作点。
答:这两个管子工作在乙类,也就是管子负压较深,接近截止的工作点,静态屏流不大。管子虽然超压,但是平均屏耗并不超,管子不会烧毁。

2.G6-G15的屏压480V,远远超过了手册上推荐的最大工作电压。屏栅压、栅压应该一样高都是负电压,屏栅极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负反馈还是正反馈?不懂。不是常见的三极管接法呢。
答:帘栅极与栅极相连,这时候管子相当于正栅管,类似811,805,静态屏流仍然不大,可以高压工作。这种正栅管驱动时会产生栅流,需要有驱动功率,这就是前面要用一级推挽功放来驱动的原因。

3.阴极直接接地,6p3p的工作状态是如何稳定的?开机后都是正电压呀。
答:开机帘栅压并不高,静态屏流不大,阴极直接接地很正常。

4.降低一下G6-G15工作电压,用6N5P是不是更经济?更符合现代音箱?
答:用内阻比较低的三极管做这种OTL电路当然可以,但是要想直驱音箱,阻抗还是不太匹配,恐怕需要一个输出牛来解决低阻音箱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现成的电路。至于听感上,可能人们更倾向于有输出牛的电路。所以胆管的OTL电路并不流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电路标注的电压没有错,那R28可能标底了10倍,应该510欧姆,这样都对了。

剩下的G4、G5的问题就解决 ...

标的没错,不要拿常规的甲类推挽去套乙类推挽的参数。注意两个推挽管的栅极电阻并没有接地,而是接的负电源。也就是说不需要阴极电阻产生负偏压。这就是标准的固定栅负压电路。

楼主:
谢谢!全明白了。

网友:
这个扩音机实际上是定压功放机的一种变型,   这里降低阻抗的定义并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家用的4、8欧    这个而是有线广播使用的功放机 。 改作家用   还得再配一个高品质的传输变压才可以匹配。

1、功率推动的G4 G5工作状态是乙类推挽,静态电流很小,  所以屏压 栅压高 是没问题的,  只要控制信号强度就可保证胆管的安全。

2.  输出管的 帘栅极与栅极连接后  特性变成了正压管,  静态的时候因为帘栅极没有电压 而实际流过管子的电流很小,这里的正压是G4 G5的推挽功率输出保证的。
  3、  你看你得懂 第二条, 这一条的答案自然就有了。
  4 、明白 2 3 两条的前提下,用6N5P 肯定是无法直接替换的,  因为6N5P没有负栅压的控制  屏流很快就会上升到烧坏管子的境界。

网友:
这是五极管的另一种三极接法,由于帘栅极的位置与功耗限制不同于信号栅极故各自用了栅极电阻。6P3P接成三极管后其内阻不比6N5P大多少,而灯丝电流要小,重要的是前者允许庰耗大于后者许多,输出功率也相差多多,。
电子管的串联推挽后来改叫单端推挽(OTL)电路之所以不那么流行主要是受电子管内阻的影响,需要多只低阻抗电子管的并联,加之即便并联也要求高阻抗的喇叭,受喇叭的工艺限制很难推广,据所知只有飞利浦生产过这样的收音机与喇叭,后受效益的影响没用再大批量生产。
由于OTL有其优点,50年代电子管电路红级一时,世界有好多专业与爱好者 极力研究低内阻高功率适用这种电路的电子管,其结果被日益兴起的晶体管所淹没。

楼主:
部队做的电影放映教科书,上下集的。忘记书名了,不在手边。

这是下集。

网友B:
OTL电路,正负480V双电源,楼上说480V两个管子分的,都是没看清楚图,那么大的-480V在底下,而且两个全波整流那么明显

每个管子栅压都是0,通过输入变压器次级线圈和阴极等电位,所以栅负压是0,同时,帘栅负压也是0,这是控制屏流的要点,如果不是这个0电压的帘栅,管子一会儿就红了,这里正是巧妙的利用了帘栅特性来控制静态屏流,同时使管子工作在正特性。前面无烟版主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屏压480V不是问题,因为静态屏流小,屏耗在允许范围内,总之这个设计比较巧妙,也比较怪异,看不出有点在哪里,第一次见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L电路,正负480V双电源,楼上说480V两个管子分的,都是没看清楚图,那么大的-480V在底下,而且两个全波整 ...

对的,的确第一次见到,所以不懂。

最关键的疑难处就是不知道帘栅可以这么宽范围控制屏流,没有见到过这类资料。

谢谢诸位啦。

网友:
扩音机电路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电路,主要是以大功率高效率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的确第一次见到,所以不懂。

最关键的疑难处就是不知道帘栅可以这么宽范围控制屏流,没有见到过 ...

帘栅本来就有控制能力,毕竟帘栅也是栅,只要是栅,多多少少都有点跨导 ,区别只是跨导高低和线性好坏的区别而已,而且有些管子更是增强了帘栅跨导用来做混频或者AGC的,多栅管像6A2可以认为是把这个功能更加功能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TL电路,正负480V双电源,楼上说480V两个管子分的,都是没看清楚图,那么大的-480V在底下,而且两个全波整 ...

输出及确实是正负480V供电,但是,全部用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2019-12-29):
这么多6p3p吓死我了。

网友:
末级6P3是高放大系数三极管的接法。即帘栅极与栅极接在一起,使功率管处于高放大系数三极管状态。由于是高放大系数,管子呈右放大特性,电路属于乙类放大。管子在静态时,电流很小,故阴极不需要阴极电阻,栅极也不需要单独供负电压。由于帘栅极和栅极所需工作电流不同,故栅极需要串联20K电阻。

网友:
     这个就是电子管电 O C  功放 , 480 V 每个6p3p 240 V 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