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开源一个自制的带电动飞达的贴片机可以吗?

楼主(2018-03-26):
     版主及各位朋友好,我想开源一个自制带电动飞达(专利)的贴片机。
    如果认为不能够发这样的贴,我就马上删除。但是千万别封号哦。谢谢。

     当然是有一定的商业推广含义,但是这个推广是有五年还本优惠哦。

     版主看着如果觉得可以,就开个贴把制作过程开源,把说明及照片逐步发上来。谢谢。

还本的方式有四种:
1。是帮助卖10台,就送一台
2。是三年左右帮助我们代工成本数量的电路板,加工费比市场上高一倍,帮助收回成本。
3。什么也不用做, 等五年就全额还本。
4。以后我们还有其它大批量好销售的创新产品,作为市县总代理,不仅能够收回成本,还能够致富。

免费的方法是五年还本,具体方案可以搜索淘宝帝佰利贴片机。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还本方式见:
https://user.qzone.qq.com/1967366201/infocenter

  先发张照片吧,看看大家是否喜欢。

楼主:
   帖子好像通过了是吗?谢谢!
明天开始逐步把制造过程的照片发上来,一是让大家了解制造的技术,二是展示实在的质量。我觉得自己这种贴片机基本上采用了最好的材料和配件,能够想到最好的东西都用上了,就是为了保障使用中不出现故障。好的质量不仅可以减少顾客的维修成本。也减少了厂家的维修工作量,是个双赢的局面。也树立了口碑。
    另外大家看了以后,觉得有更好的改进建议,期盼指导发上来,以参考改进。

网友A:
个人觉得没有视觉系统的贴片机只能拿来玩一玩,绝对不能拿来当生产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没有视觉系统的贴片机只能拿来玩一玩,绝对不能拿来当生产力工具

有视觉版的贴片机,就是价格高点,使用起来是方便点,IC放的不正也能够贴,没有视觉的,需要把IC靠贴在方格子的直角边上

楼主:
打开上盖,贴片机内部的整个布线,中间机箱部分分三段:前段是视觉对中摄像头的位置,中间是5--7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后半部分是控制电路板,电路板的细节后面再介绍

楼主:
左面是高压直流电源80V,是给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的,用的专门定做的大功率全铜变压器,绝对的足功率,而且不发热,这点在南方夏天的时候非常重要,不然贴片机长期工作,如果电源发热,那么就一定会出故障,所以好的机器还得好的配件,好的电源才行啊

楼主:
右边是四路直流线性电源,线性电源最难处理的就是芯片发热问题,因为是7A的直流电源。所以把稳压芯片全部上在侧面铝排上,这么大的面积帮助散热,完美的解决了发热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贴片机共有6路隔离的直流电源哦,这样把飞达,电磁阀,控制电路的前后级全部隔离开了,这才是保证MACH3控制板稳定的重要一环

网友:
这个真不错呀,我有兴趣,楼主,有机器的视频吗。如果有请给我发一下,我看看。

网友(2018-05-16):
结构新颖,弱弱的问下,为啥不用现成的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