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第二阶段,自制牛的前期工作,DIY自动排线机。

楼主(2018-03-26):
        入坑数月,做了两台小机,都是买的成品牛,主要怕绕牛太麻烦。更怕花了大把时间自绕牛,最终做出来的牛还不如成品牛。海版说自己绕6只牛后,就能超过成品牛的水平。这大大增强了我自绕牛的信心。海版,你要对你的话负责任哦。
        几句闲言勾开,回到正题,工谷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了手摇机,看看前辈经验,说是排线会拖累进度,自动排线会更简单。早知道就直接全套自动绕线排线了。为了给这个手摇机配置个排线机,比全自动还麻烦,因为手摇机转速不均匀,需要检测转速,再根据转速来让滑台同步。为此,要专门设计一个自动排线机。
        目前测试效果不错,摇一下,滑台走一点,距离可调。只等装上平台就可以绕了。先开个贴,后面再上效果。

楼主:
手摇机的计数器拆了,刚好可以装个感应器,哈哈。

网友A:
不批量就一俩个没必要兴师动众,普通绕线机只要耐心手工也能干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批量就一俩个没必要兴师动众,普通绕线机只要耐心手工也能干的很好。

有人说排线排得眼花,一个牛搞一周,有个排线器省心,海版说多绕几个才能出好作品,怎么着也要有弄两个好东西出来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排线排得眼花,一个牛搞一周,有个排线器省心,海版说多绕几个才能出好作品,怎么着也要有弄两个好 ...

绕输出变压器的确是越绕越有感觉,我已经绕了4个单端了。以前绕过电源变压器无数,从来没绕过输出牛,没敢想过。17年大着胆子绕了一个后,就有感觉了--自己绕的牛用着挺放心的。今年正筹备绕一对6P1的推挽输出牛。我认为手摇的绕出来线包较紧,能省些空间。另外我绕时就用1:1的速比,这样是费一些时间,可是力量能控制的很好。自动排线的不批量生产就不考虑了。当然作为DIY乐趣的就另说了。预祝老兄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输出变压器的确是越绕越有感觉,我已经绕了4个单端了。以前绕过电源变压器无数,从来没绕过输出牛,没 ...

就是,胆机DIY是一种乐趣,自己DIY排线机也比较好玩。电动绕线的容易做些,手动摇线机加自动排线难度要高。主要是速度不稳定,弄不好还要自己编程来实现。

网友C:
楼主还是回复原貌吧,手动的就不错了,自动的用了就知道不方便了,反正我的已经回复原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回复原貌吧,手动的就不错了,自动的用了就知道不方便了,反正我的已经回复原貌了。

我还没有使用,请教下自动的哪些地方不方便。看能不能回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使用,请教下自动的哪些地方不方便。看能不能回避。

绕到输出时要垫纸得退车吧这个时候就不方便,当某层绕到计算匝数又不满那一层时会有一点阶梯(如果想绕平整得垫东西)如果不平整到往下都难以平整了,排线之按等距移动没手工控制好,这只是我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到输出时要垫纸得退车吧这个时候就不方便,当某层绕到计算匝数又不满那一层时会有一点阶梯(如果想绕平 ...

所以先做个手动绕加自动排线,就只用他排线省事。可以手动让排线机前进或后退到指定位置。然后接着绕。

网友:
自动排线会同步和手绕会同步?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你设计的排线机吗?

网友:
越陷越深啊

网友:
传感器装在绕线主轴上,直接对匝数计数。
我是在轴端转了个小螺丝,最先固定了一块小磁铁,用霍尔传感器。后来换成了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