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一股糊味,原来是电容的味道

楼主(2018-03-26):
特斯拉线圈玩的起劲时,莫名一股糊味,闻着不是电弧的味道,把所有线缆找了一遍,没烧糊啊,然后几次下来,发现时吸收电容烫的没法摸,就是这个黄不拉几的所谓的无感吸收电容

控制器可以选择灭弧还是cw模式,插的那个手机时用来放音乐的,次级频率1090KHz

网友A:
特斯拉线圈怎么玩?居然对空气直接拉狐放电?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线圈怎么玩?居然对空气直接拉狐放电?没玩过

说白了就是看那美丽的电弧,尽可能小的输入功率产生尽可能长的电弧,对于开关管来说,尽量小的开关损耗,并且力求不烧管子,不然几分钟烧个管子也玩不起啊,咱不是土豪。

也可以用特斯拉线圈来放音乐,不过音质很渣。

至于为啥可以对空气放电,百度的说法是当特斯拉线圈对空气放电时其实不只是“放电”,事实上它是在“导电”,当特斯拉线圈的电压达到一定程度,电流小到一定程度,特斯拉线圈就可以将空气作为导体,并产生放电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看那美丽的电弧,尽可能小的输入功率产生尽可能长的电弧,对于开关管来说,尽量小的开关损耗, ...

幅射大吗???

楼主:
相当于一个单管的的AM发射机,输入功率200w,输出功率未知,效率极低,毕竟大部分是用来发光发热了。

网友B:
楼主能发个电路来让大家研究或仿制一下吗?最好把选什么样的管子和配件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发个电路来让大家研究或仿制一下吗?最好把选什么样的管子和配件细说一下。谢谢。

基本电路就是这个了,灭弧我用的dds模块,直接可以设定频率和脉宽,图腾输出后加了个GDT,免得出问题时殃及cd4046,cw模式50v输入时电流大约4A,mosfet温温的,但是吸收电容烫的没法摸,冒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电路就是这个了,灭弧我用的dds模块,直接可以设定频率和脉宽,图腾输出后加了个GDT,免得出问题时 ...

吸收电容不是应该用快速二极管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收电容不是应该用快速二极管处理吗??

TO247封装形式的irfp460内部有反向保护二极管,倒是可以加上TVS瞬态抑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