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解锁 bq29330+bq20z70 ti方案

楼主(2018-03-26):
       手里有个旧本子 ,最近重新清理了下,开机发现电池不识别 ,于是拆了电池测试,发现正负级没有电压,,,,裸了以后用维修电源充电 ,发现本子可以用电池开机 ,但是不能正确识别,不外接电源显示电池容量未知,接电源就红叉叉。
       拆开发现是ti的bq29330+20z70,,,淘宝找到一家买这个方案保护板的商家,可惜接线和我的不一样,我是10p 他卖的是9p ,少一根负极接线
       本子配置挺不错的,4200u  外观也挺好看的 ,准备修复下电池给家里老人用   ,想问下论坛里的大佬,有没有知道怎么解锁这个方案的

网友:
很多厂家,都这样。

网友A:
只知道笔记本在换电池时绝对不能断电,必须并联一组电源,然后才能换新电池。

网友:
楼主的电池是锁住了,换上电池找厂家的软件解锁吧

网友:
外接电源吧,别折腾那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笔记本在换电池时绝对不能断电,必须并联一组电源,然后才能换新电池。

没换电池  ,直接充电的

网友:
我以前换电芯的时候不知道,结果换了电芯电池锁住了。

网友:
好像需要专用设备才行吧,如果卖家的只是少一根负极的话,那倒是无所谓,负极都是两根以上的,对着再接一根。
不愿意折腾的话,建议直接淘块兼容电池吧,几十块钱。

网友:
另外,数码之家上有人提供了一种方法,使用电池芯的正极去接触电池组的正极,有人说有能激活,有人说激活不了,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