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收录机一通电喇叭就有较大交流声,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

楼主(2018-03-26):
一插220V,不开机就有,是喇叭发出的,手在外壳的不同部位感应,交流声还变化,而播放音乐,收音时,交流声被淹没,其它一切正常!请大师们分析分析,提出方案,谢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固定螺丝松动,或矽钢片松动引起的铁磁谐振。
       有些收录机,因变压器设计不合理,空载激磁电流较大,而安装位置又临近扬声器的磁钢,也会引起嗡嗡声;有些机器的变压器配有屏蔽罩,其屏蔽罩固定不牢靠也会引起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固定螺丝松动,或矽钢片松动引起的铁磁谐振。
       有些收录机,因变压器设计不合理, ...

感谢版主的回复!发了帖子后,我又仔细看过,是单纯变压器发出的交流嗡声,不是喇叭,更正!机器工作正常的.

网友B:
把变压器泡个绝缘胶,我以前修电机时会给电机泡胶.泡完扔太阳底下晒两天就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变压器泡个绝缘胶,我以前修电机时会给电机泡胶.泡完扔太阳底下晒两天就挺了

后来我又仔细看了,是变压器的屏蔽板松动,敲敲,又不响了!谢谢指点.

网友:
换电源的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有暴的,或漏雨的。

网友C:
加固变压器,或换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固变压器,或换个变压器;

是的,毛病正是,加固变压器,解决!

网友:
变压器整个浸下绝缘漆。

网友(2018-06-01):
可能是末级功放滤波电容失效了

网友:
一般录音机电源变压器功率余量很小,屏蔽板或固定松动很容易产生交流声

网友(2023-01-05):
时间长啦,一般都是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
就是变压器发出的嗡声,敲它就没了;

加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