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线圈可以做矿石收音机的线圈吗

楼主(2018-03-26):
如题,电磁炉当中的环形电感【扼流圈】或加热线圈盘可以做矿石收音机的线圈吗

楼主:
就是这两种线圈,可以做天线部分的电感吗

楼主:
没人试过这些成品线圈吗?

网友:
不用试。
微波炉工作频率最高几十千赫,矿机中波段,最低也要五百千赫,短波段要几兆赫,十几兆赫。这么粗的导线本身就会有较大的涡流,Q值很低。
理想的做矿机导线,是用零点零几的漆包线,几百股拧成一股,用来绕制线圈。

网友:
炉盘线,是铝的,没法用。

网友:
坼了拉天线用,或从新绕花蓝线圈,只是没有里兹线Q值高,

网友:
当然不可以,矿石收音机的线圈用的是毛发般的丝线。

网友:
哇 这个你都想到了非常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打算用它做一个试试。

网友A:
小的裸体电感试过,33μH的,可以收短波,二极管检波,声音较小。

网友:
接上天地线试试响不响是矿石收音机的唯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裸体电感试过,33μH的,可以收短波,二极管检波,声音较小。

请教,这样的小裸体电感,Q值大约多少啊?谢谢!

网友:
没Q表,无法测量,估计Q值低,因为漆包线直接绕在磁环上。

网友:
用这个做牛很合适,又粗又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