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阻耳机怎么玩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3-26):
没有高阻耳机怎么玩矿石收音机?用220v-6v的小变压器可以转换阻抗吗?

网友:
找个动圈话筒芯做耳机也可以的,而且音质超级棒

网友A:
可以,最好买那种比较小的可调电压的交流转直流变压器,常见的有3V-12V或1.5v12v,现在应该还能买到。买回来把整流滤波拿掉。这种变压器抽头多,达到较好效果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变压器和手机的耳机也可以的  虽然我并没有成功

网友:
我用的是旧电须刨内的变压器。

网友B:
最近刚试了OK

220/14    耳机拆电话里的130欧

网友:
可以。用变压器使其输出阻抗匹配,这是一般常用的做法。

网友:
用3DQ电路配两只300Ω阻抗耳机非常好

网友:
使用老式信号灯变压器式过,声音太小了,可能我使用的耳机灵敏度低?

网友:
中组耳机串联

网友:
铁芯变压器220v/5v配手机耳机,220v/9v自耦接法2个压电陶瓷耳机(蜂鸣器)150欧,接舌簧也响,我的两种都响了,用的270小介质可变,只能收一个台,天线不太好接的简易房,简易房是接地的,地线是地上插根钢筋头,准备架个天线

网友:
1——3W   220/24V    配手机耳机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刚试了OK

220/14    耳机拆电话里的130欧

请教,微安表是串在耳机前还是在耳机后,电路怎样。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微安表是串在耳机前还是在耳机后,电路怎样。先谢谢。

串联电流相等,习惯在前。串耳机后没问题吧,当然是高阻没加变压器的,如果加了变压器,串次级到没试过,

你在做,矿机没几个零件,你自己上下前后乱串没事(这里没电源不会烧坏零件),试试更易体会明白。

我是串在二极管和变压器之间。

如果是刚开始做矿机,请看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4833&extra=

网友:
用压电陶瓷耳机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好买那种比较小的可调电压的交流转直流变压器,常见的有3V-12V或1.5v12v,现在应该还能买到。买回 ...

拆个小充电器里面220v/1.5v变压器正合适。

网友:
怎能忘记用任何阻抗的耳机的首选最佳拍档?

网友D:
楼上的,你说的充电器里的小变压器是2伏的,我试过很多种变压器220变6v的或者3v的6v的还有调压的,效果都不好,声音最响的组合是黑白电视机里的220v变12v的配32欧乘2的耳机。感觉应该不是变压器的电压比,而是应该是变压器的体积。收音机里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就不行,顺便说一句自耦变压器也可以

网友:
各有各的看家法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你说的充电器里的小变压器是2伏的,我试过很多种变压器220变6v的或者3v的6v的还有调压的,效果都不 ...

220V变30V、24V、12V都好用!试试吧!

网友(2018-04-27):
能找到老电话听筒里的耳机也可以勉强用吧,我最早使用两个串联的,一个阻抗有300欧?忘了,反正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