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1E数椐恢复板和一块双电池记忆板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A:

当时ICOM的机器限于技术水平,程序都保存在ram里,里面的小电池没电了机器就开不了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电池问题的?

几年前在广坛买了一个R71E数椐恢复板和一块双电池记忆板的小冬冬。R71E的电池估计在用个十年八载没问题。

R71E恢复板和双电池记忆板

R71E恢复板和双电池记忆板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原装与DIY

原装与DIY

反面

反面

电压大于2.6V

电压大于2.6V

大于2.6V

大于2.6V

使用互换

使用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正常的机子搁几年也不会掉电,掉电的机子肯定器件有故障.

就和电脑的cmos电池那样,有的机器用个十年还不要换电池,有的第一年就要换,到后期越来越频繁,但是除了换电池,其他毛病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外围电解漏电,很快就会耗尽电能,不就掉电了.

关键碰到这种故障还不好办,过一段时间就要换cr2032,客户认为你卖的电池有问题,让他换主板更是奢望,动手修主板怕折腾后彻底点不亮,还要赔块主板,因为客户送来时能开机,就是每次开机要按下F1,然后调节下时间。

网友C:
后期一点的产品都用EEPROM来保存数据了,像24L02一类,掉电不丢失又能像RAM一样随时改写。更后来的FLASHROM更是容量超大,现在的U盘就是用FLASHROM做的。

楼主:
其实R71E是一款非常皮实的大玩具,像拼玩乐高,拆成六大块,机机间互相通用。板子背面焊盘喷保护漆,正面的电阻弯插脚也都有保护漆,每个插头座宽窄不一也不会插错。调试点也就三、五个,主板上的中周尽量不要动,。为了给双电池找个婆家在坛上淘了台尸体和几块废板,结果拆拆修修洗洗焊焊,搞成一台好机,双电池小记忆板也用上啦。折腾就是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期一点的产品都用EEPROM来保存数据了,像24L02一类,掉电不丢失又能像RAM一样随时改写。更后来的FLASHROM ...

有人能搞个不用电池的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D(2018-05-15):
有卖的链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卖的链接吗?

上某宝有。

网友(2018-08-12):
朋友 我也需要这个  但是淘宝上面找不到啊  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某宝有。

没有啊。朋友

网友:
自己做一下双电池的,焊出两根电池引线,感觉没电立马焊到电池上

网友F:
71E确实是台好机器,我几乎每天听,操作方便皮实耐用收台较多。想请问大家用什么天线,本人用40米软线做天线,就是天线太占地方了,想自己做一下体积小点收听效果好点的天线,有看到的朋友给个做法或链接,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71E确实是台好机器,我几乎每天听,操作方便皮实耐用收台较多。想请问大家用什么天线,本人用40米软线做天 ...

我也是用 20米水平十20米引户线=40米长天线,喂R71E収听中短波,这两张天线图,仅供参考。

网友:
下架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 20米水平十20米引户线=40米长天线,喂R71E収听中短波,这两张天线图,仅供参考。

图片看不清。谢谢了

网友G:
不知什么原因,我现在住高层甩了一条几十米的电线,机器一片噪声.换个6层楼就正常。那个同学给提供个好的天线,以便制作,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什么原因,我现在住高层甩了一条几十米的电线,机器一片噪声.换个6层楼就正常。那个同学给提供个好的天 ...

几十年前的老图,还是有用的,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网友(2021-06-27):
引用 楼主:
其实R71E是一款非常皮实的大玩具,像拼玩乐高,拆成六大块,机机间互相通用。板子背面焊盘喷保护漆,正面的 ...

你好,请问我的r71e现在声音很小,收不到台,估计是那个部分出问题了呢?

网友:
有几个按键按错了吧,

网友(2024-06-12):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 20米水平十20米引户线=40米长天线,喂R71E収听中短波,这两张天线图,仅供参考。

必须用那么长的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