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1寸电视机的电源开关断了脖子

楼主(2018-03-27):
老规矩,用废电池的薄铁皮焊个箍。

楼主:
因为是齐根断,所以定位后用电路板加工个箍加固。

网友:
估计你那边也是没的卖,也没坏的拆,,

网友:
废品店多的是

网友:
似乎是个自锁开关?

网友:
预防衰老,就要多多动手、动脑啊!

网友:
这个怨设计

楼主:
按钮下凸点紧挨电路板,装机后面板有定位框限位......
这真怨不得设计,是推杆断裂处有气孔。

网友(2018-05-12):
动手能力强,办法巧妙。

网友:
直接接个开关就可以了 连接了也可以插板都有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