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要听矿石机,先从简单的单回做起

楼主(2018-03-27):
找出耳机、单连、分线器、夹头、0.33MM漆包线、二级管、、、、、、先从单回路做起。哈哈。

网友:
正式开始玩论坛

网友:
由简到繁,由小到多。

网友A:
还是玩磁环+3DQ的有意思。

网友B:
动手做是硬道理,先收到台就是成功。支持折腾

网友:
装备相当不错 磁架镀银开关,国外高阻耳机,灵敏度相当高,

网友:
还有镀银轴双联。装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做是硬道理,先收到台就是成功。支持折腾

十分感谢版主的支持,做个矿石机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

两条小磁棒备用,没有检波二级管用三极管的PN结代替

两条小磁棒备用,没有检波二级管用三极管的PN结代替

找好线圈抽头位置

找好线圈抽头位置

看看多少圈合适

看看多少圈合适

绕线圈

绕线圈

4OOO欧军用耳机和不知容量的双连

4OOO欧军用耳机和不知容量的双连

接天地线,在京收四个台,耳机音质清晰

接天地线,在京收四个台,耳机音质清晰

网友:
这个可变相当不错的,可以做中短波矿石机,大的一连370左右,小的一连130左右,我买过许多只,现在手上做的中短波也是用的这种可变。性能比普通的空心比连要好许多,在接收中也能明显感受得到。绕个磁棒线和空心线圈都不错,一般只要有良好的天地线,上百公里范围内的台还是基本上能收得到的。用矿石机收听,跟用普通收音机收听感受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玩磁环+3DQ的有意思。

3DQ是什么管子和大磁环,哪里淘到。先谢啦。

楼主:
谢各位老大给我评分,祝:矿石收音机论坛人机兴旺。::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乐见更多的朋友入列矿友队伍,利用自身现有条件、因陋就简,制作出属于自己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
看网友贴,杀牛取胆做矿石收音机低阻耳机输出。

小巧的变压器

小巧的变压器

装个小扳上

装个小扳上

低阻耳机

低阻耳机

加一线卷成双回路。森海塞耳和松下耳机效果不错但声音没有4400欧的军用耳机声大。因为不是专业输出所以损耗 ...

加一线卷成双回路。森海塞耳和松下耳机效果不错但声音没有4400欧的军用耳机声大。因为不是专业输出所以损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网友贴,杀牛取胆做矿石收音机低阻耳机输出。

您的三极管看上去像是硅管,如果换成锗管效果会好不少。
请问楼主在北京的哪个位置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三极管看上去像是硅管,如果换成锗管效果会好不少。
请问楼主在北京的哪个位置收听?

谢谢老大支持。位置在东四环青年路南口。家里没有检波二级管,只找出一只3AX31B低频锗管,经试不如硅管3DG8C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支持。位置在东四环青年路南口。家里没有检波二级管,只找出一只3AX31B低频锗管,经试不如硅管3D ...

3AX31是低频管,效果肯定不好,要用高频管,3AG的要比硅管好。

网友:
楼主准备的材料确实不错,线圈绕的也很规矩。

楼主:
经老大提醒,翻出几年前淘的R71E尸体和拆板的另件,R71E的小黄表和二极三极管选一下哪能用,先试一下小表。串接在什么地方好哪?

非常灵敏手在表后指针就动

非常灵敏手在表后指针就动

装上防静电罩指针归零

装上防静电罩指针归零

拆下的三级管和二级管

拆下的三级管和二级管

小表打满格动态幅度太大,

小表打满格动态幅度太大,

小表正负级并联一个104的绿色电容,指针不出去啦

小表正负级并联一个104的绿色电容,指针不出去啦

二极管声不大

二极管声不大

这个二级管不错

这个二级管不错

只有最小又最好

只有最小又最好

楼主:
1:单回路矿石收音机做完效果满意。接20米水平+20米引线=40米长天线、自来水管做地线.
2:天线经10P电容,晚上接收到13个电台且没有串台,小表摆动3格,用高阻耳机声音阅耳,不吵,无任何杂音。
3:同上,换低阻耳机高端弱信号收不到只有8个电台,森海塞尔耳机(122db)声音减小。不是专业输出损耗太大。
4:天线串小电容如大于100p则矿石机选择性急速恶化,强串台震耳,指针暴表。
5:天线经由电容或不经电容与抽头输入,结果请爱好试一试便知。

180圈+40圈,试双回路

180圈+40圈,试双回路

双回路没整好

双回路没整好

换个双连试一试

换个双连试一试

小双连也试一下,

小双连也试一下,

大、中、小用哪一个哪?

大、中、小用哪一个哪?

原来是线圈不匹配

原来是线圈不匹配

拆了多一半

拆了多一半

单回路矿石机做成功啦

单回路矿石机做成功啦

4400高阻军用耳机真棒

4400高阻军用耳机真棒

森海塞尔8欧低阻耳机也好听

森海塞尔8欧低阻耳机也好听

顶视

顶视

正面装个大波轮手感极爽

正面装个大波轮手感极爽

侧面

侧面

10p小电容

10p小电容

找一块物尽其用

找一块物尽其用

我的爷爷和孙子

我的爷爷和孙子

楼主:
忘上一图,快补上。致歉。

单回路矿石机线路图。抽头对选择性影响大,声音小。串接小电容对声大有影响。

单回路矿石机线路图。抽头对选择性影响大,声音小。串接小电容对声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