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烙铁的小改造

楼主(2018-03-27):
这是一把上世纪60年代用节约的伙食费买的天津产【中华牌】20w内热式电烙铁。已经跟随我50年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把烙铁。我也一直在用它搞DIY。
那个年代的东西就是耐用,半个世纪都坏不了,也没考虑换新。
说明书还在,来张合影。
说明书内容和封底

老式烙铁直接用220v市电,所以有其天生的缺点——升温慢、不可调节、费电、烙铁头易氧化,等等。
所以现在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烙铁和焊台、黄花、白菜、936、低压的、数显的、高频的——反正我都没用过,也说不清哪种好。

最初我把一个电热毯用的保温开关串接到电烙铁电源线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温节能功效。
但是那个开关体积较大。烙铁拿在手中经常受它的掣肘,不方便。
所以萌生了自制一个小开关的想法,——说干就干。
找来一个小接线盒。
简单的电路图,市电的一条线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7,用于半波整流兼降压,后串绿色LED器作为半压指示。1N4733是5.1v稳压管作LED的保护(应当用1N4727最好,但手边只有这个所以又串接一个100R的电阻限流)
开关K闭合后整流二极管被短路失去作用。此时的红色LED将会亮起。供电220v。
准备一小条洞洞板,零件以它为基板焊接。
先试试尺寸合适否?

焊好的小板

开关断开状态亮绿灯。电压130v左右,
用万用表的测温档测量此时烙铁头温度210度

开关闭合状态亮红灯。电压242v左右(我们这里市电常年偏高),
用万用表的测温档测量烙铁头温度可达320度左右。

这个东东很轻巧,不再会妨碍焊接操作。

网友A:
我是找一个可控硅调光开关,后面接一个插座,用笔标出大致合适的温度范围
缺点是电位器太容易磨损坏了

网友(2018-09-13):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的烙铁,也就焊个塑料用用了!

其实这种烙铁用习惯了也不错,家电维修中使用这种的还是很多的,到电子市场转悠,好多小店都是内热20或35w+mf47,使用焊台的还是修手机的用的多,不过修手机焊的时候也不多。

网友C(2018-03-27):
与时俱进吧,上个焊台。

网友:
也有一个类似的烙铁,1978年买的,没在意40年了,现在还在用,芯和头换了无数次了,其它一样没换。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年都吧坏,你还不赶紧当个古董收起来?

呵呵,边使用,边收藏。

网友C:
几十年都吧坏,你还不赶紧当个古董收起来?

网友:
不错,这样改造后应该有了低温档,升温比较快。不过我的老电洛铁已收藏退休,只有外出时带着用。有空也加一个。

网友:
改造一下又可用很多年。

网友:
好办法,有机会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找一个可控硅调光开关,后面接一个插座,用笔标出大致合适的温度范围
缺点是电位器太容易磨损坏了

吊扇调速电位器也OK的。

网友:
感谢磨盘街9号老师和奥斯卡版主加分

网友:
直接做个可控硅调温的更方便

网友:
我最早也是用的这种内热。

网友:
电路降压时看不懂?

网友:
厉害了,连说明书都还在的。

网友D:
几十年了,换了无数的烙铁头,烙铁芯,是指烙铁壳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上面这图是如何实现保温的?也就是130V电压~~

首帖已很明白。
开关K为开路时,市电经1N4007半波整流,有效值仅130v左右,电热丝供电不足,自然温升不高,烙铁头温度210度,处于休眠保温状态。但一旦K闭合,电压马上升至240v,温升到320度,这样比从0v开始加温当然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了,换了无数的烙铁头,烙铁芯,是指烙铁壳耐用?

看清楚没有?
换多次烙铁头和芯子的不是本人好不好?

网友:
我也有一把这样的20W电烙铁。大概7几年吧买的。芯,头不知换了多少了。目前改成切泡沫的了。

网友:
改造电路图有问题,有点看不懂是怎样使电压降成13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在开的状态,220V通过4007出来的电压是怎么到烙铁的?是通过稳压管吗?还是LED和电阻?

咋一看,我也没看明白,与你一样,有质疑。
既然楼主已经成功,想必有一定道理。

实现了低温休眠,延长烙铁的寿命。
红、绿发光管显示不同的工作状态。

稳压管既给发光管提供合适的电压,又利用其反向击穿电流给发热丝供电。
只是稳压管,电流有些大(20w发热丝),功耗大些。
经过发光管和限流电阻负担很小一部分电流。

实际应用估计没问题(不考虑功耗),也许是楼主一些言语叙述不准确。

如果我做,用双向可控硅做成可调温的。或更简单些,休闲时串颗电容限流,工作时短接电容(微动开关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关系,我也是好奇,大家探讨一下,我认为楼主的这个稳电管用得多余,取消稳压管,LED改个位置,如 ...

你的电路更简洁。

我猜想,加入稳压管主要是保护绿色发光管的。
我曾用绿色发光管做市电插座指示,串电阻限流,远远低于工作电流,坏掉了,排除偶然性,换上新的也是如此。
估计绿色发光管耐压不足,用红发光管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时俱进吧,上个焊台。

我早上焊台了,但这个电烙铁还是有用的:

这种电烙铁的烙头是铜做的,我把烙铁的头部敲扁,敲成铜片状。然后把再把它弯成叉形、U形、槽形等不同的形状,然后用锉刀锉成需要的形状。在需要拆贴片元件,双列直插元件,多脚元件时一次加热熔锡,用这种烙铁头做的拆元件工具很实用。

网友:
不会吧  这种发热芯很容易坏啊  十几年前玩过  常烧

网友:
十几年前也改过。后来换了白菜白光。不恒温烙铁换成恒温的开始会不习惯,习惯后就就知道好用了。

网友:
666,赞一个,这种折腾的精神赞一个。说说我的经历,最早也是这种烙铁,内热的,发热芯和头很容易坏,最坑爹的是发热芯做工质量不好还漏电。陪伴我有七八年了了,后来,改成外热了,外热速度慢,但是芯不爱坏,加了自己做的可控硅,db3 调温的座子用。后期接触外热黄花,质量真心好,再后来黄花907恒温的,也是烙铁的里程碑了。头和芯,国内做工算很好的了,关键调温,还抗干。后来快克936,后来白光936.937.后来快克203h,后来t12. 目前937.283h,t12满足要求了。奥科就不追求了。够用就行了。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这样改,我有一个烙铁架就这样做,下面画个草图。
烙铁放到支架时,扛杆作用把微动开关压下,连接二极管。烙铁取下来时微动开关弹起,烙铁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一下这样改,我有一个烙铁架就这样做,下面画个草图。
烙铁放到支架时,扛杆作用把微动开关压 ...

你这方法也不错,就是要做一个带插座的有源烙铁架。

网友:
只能说,您老人家用得太少了

不恒温的,烙铁头很容易就烧坏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烙铁就是这样的红手柄,不过后来种种使用不便忍痛换了t12,现在看着很怀念

网友H(2018-09-13):
电源线串接电热褥调温开关是最简单、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
制作或改造微动开关烙铁架的成本也不低,包括制作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喜欢动手制作的DIY人士不在此列)

网友:
跟老师傅的原理一样,微动开关切换220伏和4007的半波整流!

网友:
上个历史图,由于20w的烙铁太轻动作不灵!

网友:
实用性不高,加热有点慢就拆了,所以历史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路更简洁。

我猜想,加入稳压管主要是保护绿色发光管的。

应该在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来保护反光二极管,虽然你串联了很大的限流电阻,这样通过反光二极管的电流是不大,但是反光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很大,即使与限流电阻相等,反向压降也是对分的,这么高的电压很容易使反光二极管击穿损坏,反向并联二极管后反光二极管所受的反向电压几乎为零了。

网友:
我有一个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只不过已经多年不使用了,常年在柜子里睡大觉,这个当时的售价是5.04元。

网友B:
还有这样的烙铁,也就焊个塑料用用了!

网友:
事实证明,越简单的构造越可靠、越实用、故障率越低!

网友:
    原来5、6十年前的内热烙铁跟现在样式几乎没变呀。
    35年前,看到百货公司有这种烙铁卖,4.75元一把,贵啊,我一个初中生,买不起,想不通为什么这么贵呢?有人向我解释说,里面的绝缘材料值钱,既要绝缘,又要耐高温,这种材料不易找啊,我居然信了

网友:
现在想想,那根管子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很薄的金属管子,长期在高温状态下工作居然啥事都没有。

网友(2018-10-14):
20年前 经常用 就是铜头容易氧化发黑  还是现在有镀层的好用很多

网友(2018-12-15):
有创新,点赞。在烙铁头上绕三十匝左右的铜丝可保温且延缓烙铁头氧化。

网友:
   学习了
       买了一把黄花可调温的 ,老式的感觉加热慢 。用的不是很顺手

网友:
70年代末出的那种红把的内热烙铁,容易烧芯是因为芯与套管接触不好,传热差。我的办法是找铝箔,大概0.1毫米厚,放在两者之间。由于导热好了,芯子不容易烧,热的也快了。

网友:
我也有吧20W内热的。84年买的,还在使用。
我的另外一把也改了调温,是用的几块钱的调光块,加了个全压开关,平时就调在能用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画个刻度,焊大的东西把全压开关打开用

网友:
依照楼主提供的电路图,建议将半波整流部分做如下改动:
取消稳压管1N4733;将绿发光管串联一只200K电阻后再与1N4007并联;最后将其整体跨接在开关K两侧。

网友:
办法不错,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最近在淘宝上看电烙铁有一种说是进口淘瓷

网友:
最近在淘宝上看电烙铁有一种说是进口淘瓷芯. 与电阻发热芯.ptc芯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上面这图是如何实现保温的?也就是130V电压~~

这是一个分压电路,输出电压大小与两个电阻和二极管的阻值有关。

网友:
我是买几个芯子放着,坏了就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线串接电热褥调温开关是最简单、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
制作或改造微动开关烙铁架的成本也不低,包括 ...

说的对。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