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矿机没声音。。。

楼主(2018-03-27):
网购器件,组装了最简单的单回路中波调幅矿机,耳机一点声音没有,肯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内部电路:电容为2×365pf,变压器为220v-12v,检波二极管为1n60.

内部电路

内部电路

线圈:用五类双绞线中的一芯绕制,电感表测量值约250uh。

调谐线圈

调谐线圈

天线:3芯电缆,拉伸放置到公司楼顶上,三芯焊在一起接入到LC回路中,地线未接。

天线

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收音机,千万别因为简单,就认为怎么装都能响,再简单它也是科学的,要认真 ...

你说的对。
昨天先确认了源头:使用德生的有源收音机,在阳台收听中波,仅仅可以收到中国之声一个电台,频率1mhz左右,且音质非常差,干扰严重;也试验了汽车上的数字收音机,AM无法搜索到任何电台;感觉当前所在地的中波电台特别少,接下来只能往中国之声这个频率努力了。
坐标武汉市。

网友:
去掉变压器,用高阻耳机

网友B:
250uH?直观看线圈匝数有点多,好像不止250uH,用什么耳机?应该有地线。

网友:
地线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uH?直观看线圈匝数有点多,好像不止250uH,用什么耳机?应该有地线。

谢谢回复,电感表实测250uh,耳机是普通手机耳机,使用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地线没找到合适的接入点,随后找一块空地插到土地里再试一下。
这个是电路图:

楼主:
因为之前看到有矿友未接地线也成功收到台了,因此心存侥幸,随后还是会接地线再次试验。

网友:
天线要抽头

网友:
不用急,一点点改进,一定会出声,好象天地线还要架设良好一些就地了。

网友:
双联的的接线点在哪?

网友:
天线接入LC回路,串联一个100p上下的电容试试

网友:
不要用网线做线圈,买点漆包线。你现在的线圈分布电容大的很,根本不可能落在中波频率内。另外,二级管不用地线在中波波段不行的。

网友:
你的空气可变电容怎么接的?红圈处没看见接线!

网友:
我也觉得第一次要换高阻耳机,毕竟效率高,等出声以后再试验变压器加耳机,另外,可以用现成的中波收音机磁棒线圈加2ap9进行试验容易出声

网友:
如果没有高阻耳机,可以试验变压器加shh-1,毕竟shh-1容易买到且灵敏度比手机耳机高

网友:
中波,天地线是关键。天地线好的话,二极管并联耳机就能听到声音。收到台后再研究其它。低阻耳机加变压器就可以用,效果差点。

网友A:
        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收音机,千万别因为简单,就认为怎么装都能响,再简单它也是科学的,要认真对待。初学者最怕的就是没有按照电路图严格的去做,这样当没响的时候,一是受打击再一个就是找不到原因。矿石收音机有几个要素,这几个要素,不确定因素越多,就越不知道为什么不响,原因就越难找。这些要素就是:天线;地线;线圈;导线、圈数、电感量等等,检波二极管,高阻耳机。阻抗变压器,低阻耳机,接线,接点,可能还有遗漏。所有每一种要素的不确定,都会引起不响,或者收不到播音。

网友:
简单也是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收音机,千万别因为简单,就认为怎么装都能响,再简单它也是科学的,要认真 ...

讲的非常正确!越是简单的东西,越不能马虎!

网友:
中波环境堪忧,线圈参看坛内资料重绕试试,地线不能少。实在不行试试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昨天先确认了源头:使用德生的有源收音机,在阳台收听中波,仅仅可以收到中国之声一个电台, ...

采用良好的天地线,接收能力超过普通的收音机,收音机收不到的电台,采用良好的天地线的矿石机可以收得很好的。关键在于天地线,站得高,看得远,架得高,收得远。

网友C:
武汉市AM接收环境应该不错吧,有好几个50KW中波台,其中1179KHz楚天新闻台(今年好像换台了)发射功率超强有100KW。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昨天先确认了源头:使用德生的有源收音机,在阳台收听中波,仅仅可以收到中国之声一个电台, ...

从你发的图上,没看到你那双联可变电容器的动片接线,动片接线是接在双联的旋转轴和外壳上的(有焊片)。
不会是把两根线,接在两组静片的接线焊片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武汉市AM接收环境应该不错吧,有好几个50KW中波台,其中1179KHz楚天新闻台(今年好像换台了)发射功率超强 ...

傍晚爬到楼顶上搜了一下,是我多虑了,台挺多,大都集中在1mhz以上,也有外文台,室内干扰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发的图上,没看到你那双联可变电容器的动片接线,动片接线是接在双联的旋转轴和外壳上的(有焊片)。 ...

图片拍的不清楚,分别连接了动片和定片,其中动片没有焊接片,导线直接拧在转轴的螺丝上了,连好之后用电容表确认了,可正常调节。昨天又网购了利兹线,回来之后再进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