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子钟速度快慢的问题

楼主(2018-03-27):
家用电子钟表,用一个32768HZ的晶振来确定快慢,晶振两脚各一个22P电容对地

原来该表速度偏快,我就从另一个钟表电路板上拆了件把晶振和两个负载电容给换了

结果现在速度又偏慢了.

我现在该换什么.是换晶振还是换电容?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漆包线搅在一起并上(相当一个小电容),慢了就剪点去,直至调好。

网友:
换毛的电容或晶振,直接换钟表。

网友:
调整电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 ...

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 ...

我家里的电子表也快,有时间试试;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把22P电容换成20P就好了?

网友:
要并联在晶振两端调整。

网友:
这也能调???真的没试过,怎么不上图来看看

网友:
可以试一试一,小摊上卖的电子钟几乎没有准的。

网友:
并漆包线的前提是,并完电容后,电子钟刚好快那么一点点,加了漆包线后又慢了一点点,这个时候通过剪掉一些来调整。我调了好几个了,,月误差2秒内,但是整个调整周期比较长。
也买了3只DS3231温补晶振时钟芯片的电子钟,那个月误差约3-5秒,硬件上调整不了。

网友:
如果可以找到旧国产BP机,拆里面的可调电容代换晶振—脚的22P电容可以调到月误差1秒左右

网友B:
在早期生产的电子钟表里面,大都带有一个可调节快慢的半可变电容,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装这个电容计时一般都会偏快。但在大规模生产中所选用的同一批晶振不可能都偏快,因此本人估计是否在芯片分频时采用了措施进行补偿,比如采用32768的晶振,在芯片中以32760个脉冲作为一秒计数,这样可保证所有的产品都偏快,便于用外接元件进行快慢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早期生产的电子钟表里面,大都带有一个可调节快慢的半可变电容,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装这个电容计时一般都会 ...

电子钟内的晶振频率为32768Hz,电路设计就是15次2分频后出的频率为1Hz的脉冲。如果晶振不准分频出的1秒就不是1秒了。这是电子钟不准的原因。

网友:
把早年的电子手表找出来,选个走时准的,拆下晶振换到电钟上。

网友: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漆包线搅在一起并上(相当一个小电容),慢了就剪点去,直至调好。)
这个方法很好我试过

网友:
高手这个也能调啊

网友:
       把那个电容焊掉,钟应该偏快,再焊上十多p的小瓷片电容,如慢,可用钳子夹或用油石磨去少许,可以轻松做到年误差在1分钟以内。

网友:
都是高手啊!这都通调!

网友:
负载电容的值会影响晶振的振荡频率。32.768 一般匹配27PF左右的负载电容。

网友:
跟晶振的质量有关
如果有5ppm的晶振可以换个

网友:
我的办法是找了个废电脑主板上的换上。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 ...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8-05-04):
好方法,,家里时钟一个月慢2分钟,有空试试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是找个3/25的小可调电容把晶振两边的小电容换掉一个,慢慢调吧,有频率计的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用频率计调,不能直接测晶振,容易测不准。要用一个线圈感应什么的,好像早年间的无线电杂志有介绍。还有就是按国标,每月15秒误差,32768小数点后面还要有3位才够。

网友:
调整电容容量,有频率计就方便了。

网友(2018-08-18):
调整那两个电容中的一个,把其中一个换小,看看误差情况再定

网友:
用机械的不好吗?干嘛要用数字的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修复了一台经常走慢的电子钟。

网友(2018-10-14):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网友:
过去的手表、钟都有半可变电容,现在为省钱,都去掉了。变成不可调的了,自己改一下很容易。

网友:
“无线电”1986年第十期三十一页,《巧修石英钟》一文,正如楼上所说,如走得快,在晶振其一端对地接一只高频半可变电容(体积很小的那种),约最大15pf,由快调慢,

网友C:
高手们,你们提出的方法都很好。但必须要很有耐心!可以通过仪器(比如频率计)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们,你们提出的方法都很好。但必须要很有耐心!可以通过仪器(比如频率计)来调整吗?

我用17B的频率计测量来,不知道是不是用法不对,搭上表笔 表就停了,估记是损耗太大,另外估记高级频率记也会产生频率干扰,至少表笔的线间电容也会影响快慢,

我最后又换了一套(一个晶振,两个负载电容)..现在两个月了,没发现明显误差(按分钟算的,小于一分钟,因为没有秒显示)

经总结.这个办法最实用.简单,粗爆,有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7B的频率计测量来,不知道是不是用法不对,搭上表笔 表就停了,估记是损耗太大,另外估记高级频率记也会 ...

调整这东西真的很费时费力!现在的钟表一般都是电子型式的了。质量也参差不齐。我家的钟表很多,一般表比钟准。不知厂家是怎样调整的?一定不是象我们这样吧?!

网友:
折腾这个,也就是图个好玩罢了。调整周期也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 ...

是的,在86年我的一块电子表就是走得快,当时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的,用0.05左右的漆包线,焊上后,把它捻成绞丝,像麻花状,长度大约5厘米,开始做可以长些,与漆包线的粗细有关系,慢慢校对,每次剪短一点,剪的时候两根线分开剪,最后可以调得很准。如果表走得慢,就只有更换石英晶体了。

网友:
是的,在86年我的一块电子表就是走得快,当时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的,用0.05左右的漆包线,焊上后,把它捻成绞丝,像麻花状,长度大约5厘米,开始做可以长些,与漆包线的粗细有关系,慢慢校对,每次剪短一点,剪的时候两根线分开剪,最后可以调得很准。如果表走得慢,就只有更换石英晶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HZ的晶振频率不准,如果偏慢就直接换晶振,快的话可以在晶振上并个小电容调试。也可以在晶振上用两根 ...

没错,用这种方法可以调的十分准确。

网友:
原来走的快比走的慢相对来说还是好事啊,不用换晶振就能解决,我家3个钟两个快一个慢,我把其中一个走的快的换晶振后,变慢了,现在看还不如不换了,直接调电容了;

网友(2018-11-15):
现在就去把定时器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