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LED灯灯泡

楼主(2018-03-27):
现在LED灯大量流行,以后会有坏的,如果您喜欢修着玩,可以试试。

灯珠一般是串联,可能几组,但是串联的一组中坏一个,全组就不亮了。一般只坏一个。

用3伏的指针式万用表依次测灯珠,找出坏了的,拆下,可以另找一个换上。

另找的灯珠一般不可拆卸,可以连底板一起用钳子剪下,另接出导线。

焊回原位即可修复如初。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这种电源是恒流的,

楼主:
简单短路坏灯珠也可以亮,但是加重了负担,坏得更快。

网友:
我已经换过好多些5730的灯珠了。

网友:
主要是电源滤波很重要

网友:
多数情况下烧一两个灯珠,扔了可惜。
高亮度二极管重新焊接时注意贴紧地板,有利于散热。

网友:
去年买了一个这个,不拆屏就能测LED背光好坏,用它测LED灯珠好坏太方便了:

网友:
家里的LED灯也有坏的,也是用楼主方法修复,就可续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这种电源是恒流的,

是吗,那太好了,短路就行了,太简单了,亮度少一点无所谓。

网友:
普通电烙铁似乎干不了这个活儿。

网友:
很好换的
黄色的就是换上去的贴片,煤气灶上烤烤,镊子换上

网友:
我的直接短路,用一年了,还好

网友:
怎么就一张图

网友:
也可以去掉坏珠,在该位置上焊一个二极管,使断路联通,点亮其他灯珠。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短接很好用

网友C:
煤气灶烤烤都可以,那用热风焊台就算高级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煤气灶烤烤都可以,那用热风焊台就算高级工具了。

那样都行!厉害!

网友D:
没有试过,请问烤一烤拿下坏电珠,然后把好电珠同时烤上去,还是事后再焊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试过,请问烤一烤拿下坏电珠,然后把好电珠同时烤上去,还是事后再焊上去?

烤一烤,拿下坏灯珠,放上好灯珠在烤一烤,用镊子放到对应位置,移开冷却,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烤一烤,拿下坏灯珠,放上好灯珠在烤一烤,用镊子放到对应位置,移开冷却,就好啦!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错,我换了几个还是用不了多久还是不换了

网友:
用一块发热板把灯板加热,可以很方便的更换灯珠!!!

网友:
用电烙铁确实很难焊下来,下次试试煤气灶上烤烤的方法

网友:
我的也是直接短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这种电源是恒流的,

你说的对,恒流电路,短路不影响。·

网友F:
请问怎么查哪个灯珠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查哪个灯珠坏了啊?

用装两节电池的3伏的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最低电阻档,黑表笔为正极,直接量LED灯珠,哪个不亮哪个就是坏的。

没有表,可以用3伏电池直接试。

一般串联的一组,坏一个,全组就不亮了。

但愿仅仅是灯珠坏,不是电路板里零件坏。

网友G:
用数字万用表的测二极管档,正极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负笔接负极。好的发光二极管会发光(较暗但能看到亮光),坏的就不发光。焊下坏的,好的用导热脂一丁点涂在灯珠背面后放到待换处压实,然后焊好就行了,这样灯珠与底板的导热很好,以利灯珠散热。

楼主:
也许有一个坏说明电路电流过大发热大光衰大寿命都受损,修好后寿命难说。修着玩吧。

发现灯珠多数发黄了,有的就不发黄,新的就不发黄,说明用久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H:
有的,的确是电流设计得太大了,容易使得个别先行坏掉,这种情况可以把坏的短接掉,测电流,再把恒流源调得小一点,也就是串联一个电阻上去,串多大阻值的电阻要测试电流才能决定,原则是让原来的电流减小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装两节电池的3伏的指针式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最低电阻档,黑表笔为正极,直接量LED灯珠,哪个不亮哪个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数字万用表的测二极管档,正极笔接发光二极管正极,负笔接负极。好的发光二极管会发光(较暗但能看到亮光 ...

好的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短路,找个电阻焊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短接很好用

短接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的,的确是电流设计得太大了,容易使得个别先行坏掉,这种情况可以把坏的短接掉,测电流,再把恒流源调得 ...

现在的商家都为了好卖货提高亮度了很少考虑过热和光衰,所谓散热就是靠底板的铝片,结构也是不透风。记得早期的LED单灯都是厚重的外壳强大的散热板,成本高,寿命长。但是现在工艺简单了,就是铝板上焊灯珠,靠面积散热了。成本大大降低,赚钱多了,

网友:
一般电烙铁就可以换了,昨晚换了3粒灯珠,几年前不知道,把一个格辉牌(淘宝没这个牌子)灯扔了,可惜。

网友I:
那些拆店铺的工人最可气,把好好的灯全部摔烂,只取其中的散热片来卖,可惜。

网友:
换带齐纳二极管的灯珠,灯珠几颗不亮照样用

网友:
有ptc发热板,拆换铝基板LED很方便,淘宝上很便宜

网友:
修了几次,用不了多长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灯珠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就行,这种电源是恒流的,

简单粗暴很实用

网友:
学习一下前辈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我看煤气烤,不太好掌握吧,你试试,回来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些拆店铺的工人最可气,把好好的灯全部摔烂,只取其中的散热片来卖,可惜。

那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都像咱们这些人,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社会还能发展了吗?咱们拖历史后退了。

网友:
拉圾堆边捡了一个坏的灯,想看看里面啥样,结果只是电容脚焊锡高温下化了,电容脚也坏了。找同样电容换上就好了,第一次用,好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