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绕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8-03-27):
最近看3管超外差收音机,感觉熊猫B303的滑动甲类功放很有意思,想自己绕变压器做一下。不过手上没有小的铁芯(原资料输入/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6.2*9 mm及6.2*12 mm),现有EI28(铁芯舌宽8mm),请问按照资料上的圈数和线材绕,能不能达到原来的指标?

楼主(2018-08-24):
请问这种单端的输入变压器铁芯是否需要单方向插?我用单方向插方式组装好的变压器测初级电感量仅有2.3H,比资料上的4.5H小很多。是不是输入变压器可以交叉插,输出变压器才单方向插?
另外拆修一个可变电容,组装好后发现多了两片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熊猫B303电路,用阻容怕是效果不好吧。该机中放兼来复低放的管子设计工作电流较大,如用电阻做低频 ...

别人说的是滑动甲类功放,你说的是来复中放兼低放,两个概念

网友:
用原数据的匝数比绕线,铁芯截面积越大效果越好,

网友B:
不必麻烦绕变压器,直接用电容耦合式滑动甲类,效果一样不错

网友:
只要自己有时间,尝试一下老师们曾经走过的路是很好的事情,温故而知新。

网友:
铁芯大了,肯定是比原来的指标要好(前提是你现有的铁芯质量不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必麻烦绕变压器,直接用电容耦合式滑动甲类,效果一样不错

具体到熊猫B303电路,用阻容怕是效果不好吧。该机中放兼来复低放的管子设计工作电流较大,如用电阻做低频负载,要不就是压降太大,要不就是低频阻抗不佳,均影响增益。

网友:
铁芯加大电感量增加,低频会更好,但依据五十万法则(低频截至频率乘以高频截至频率应该接近五十万),高频也用适当延伸,不然音色会略发沉闷,可把检波后的滤波电容和中放中周接地的滤波电容由0.01微法减小到8200p试试,或者绕制变压器时把匝数减小一些
当扬声器太小时,拓展低频下限不会改变多少听感,但耗电会急剧增加

网友:
你手上的铁芯和原来的差别不是很大,用原机的数据就行。

网友:
楼主要注意喇叭连线不能断,否则会击穿变压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学到很多东西。6/7管的收音机做过了,3管的还没体验过,这就是折腾的动力。之前买过不少铁芯片一直放着吃灰,这次让它体现体现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学到很多东西。6/7管的收音机做过了,3管的还没体验过,这就是折腾的动力。之 ...

中放兼来复低放,滑动甲类功放,三管机电路,效果接近五管机,七十年代初晶体管稀缺时流行过一段时间,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