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内存卡无法格式化,好奇怪的

楼主(2018-03-27):
有一张16g的内存卡,可以读写里面的文件,但删除文件和复制文件到里面,操作完成后要删除的文件还在,复制进去的文件不见了。好像有还原功能一样,同样无法格式化,用其他软件格式化,过后内存卡又自动恢复了文件,大家说怪不怪,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卡坏了吗,有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A:
卡坏了吧,如果写入不了,可能写入电路有问题

网友:
有一个同样的卡,玩不转,可能是控制器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4G的应该是卡坏了。什么软件也格式不了

网友:
卡坏,无解。没售后的只能扔了。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呢?

网友B:
卡坏无解。主要原因当初图便宜买的卡(同比之下,既便宜容量还大)这种卡都是属于软件扩容卡(虚拟的容量)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故障出现,主要现象是存储内容无法删除也不能格式化。

网友C:
现在买的卡都要检测,而且还检测不出扩容卡,要用数据完整性校验才能确定是否好用。

网友D:
能读到里面的文件就赶紧备份吧,这种情况大多数就是卡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坏了吧,造成写保护,可能写入电路有问题。我的一个三星卡也是如此!

我的是闪迪的,软件检测是写保护了。又没有像那种大sd有开关拨的,估计芯片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读到里面的文件就赶紧备份吧,这种情况大多数就是卡要坏了

主要备份图片,折腾不好,也好扔了

楼主:
全公司的电脑都试过,应该和电脑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坏无解。主要原因当初图便宜买的卡(同比之下,既便宜容量还大)这种卡都是属于软件扩容卡(虚拟的容量) ...

应该和这有关,我这是买手机是送的。用一年多久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坏了吧,如果写入不了,可能写入电路有问题

应该是芯片写保护了,tf开没得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的卡都要检测,而且还检测不出扩容卡,要用数据完整性校验才能确定是否好用。

送的卡,好不到那里去,电子产品还是买大厂的有保障

网友:
就当要永久保存的资料保存卡用吧。

网友:
现在手里也有个16G的卡,电脑不认,一直扔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的卡都要检测,而且还检测不出扩容卡,要用数据完整性校验才能确定是否好用。

这个不一定靠谱,特别是你这个版本,不怕麻烦还是用h2testw更准确,后者好像暂时还没有扩容盘能骗过的。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卡也是这样,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的卡,好不到那里去,电子产品还是买大厂的有保障

我有一张SONY的SD卡,第一次用就坏了!只能读,不能写。这SONY是小厂???

网友:
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最近买了一张 32G 的Sandisk class4 tf 卡, 但愿别是扩容的. 77元包邮.

网友:
昨晚也遇到一个三星16G卡,同样问题 !也是买手机时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三星32G卡也只有这个价格,比闪迪的要好。

不知好坏怎么看。是指读写速度还是擦写的次数?

网友:
卡坏了,TF卡都是有读写寿命的,达到了就没办法擦除了

网友:
估计卡坏了或者买到扩容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速度不是主要的,而且是固定的了。速度高的价格贵。我是自己感觉好的卡耐得起读取和写入,质量差的卡读取 ...

可能因为没有多少机会反复读写, 暂时还没遇过 TF 卡寿命终结的. 优盘倒是遇到过一次. 据说有些存储芯片的擦写次数是以百计的, 这样的话可以编写一个批处理程序反复全盘复制并删除一些文件, 并记录正常操作的次数, 当读写失败时停止读写并将操作次数保留下来(也许已经有现成的检测寿命的软件可用). 这个工作最好由一些独立的检测实验室来做, 个人用户这样做的意愿不是很强.

网友:
刚才突然涌起将class4的tf卡放到行车录像机中看看能撑多久的想法, 转念一想还是算了. 这次买这个卡是为了存放影视剧的录音剪辑给一个亲戚用插卡机听的(插卡机去年夏天买的, 这个事情拖得太久了), 基本上是一次写入就不用擦除的, 这样即便擦写次数只有十次也够用了, 何必非要弄个两败俱伤呢.

网友(2018-05-11):
想坏了,备份好资料丢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卡,同你情况一样,我也各得奇怪。

网友:
我这卡是32g,原来在手机上用。

网友(2018-08-22):
干脆,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