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球顶高音与号角高音放音效果上有啥不同?

楼主(2018-03-28):
标题问,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号角可能有一点交叉回弹的混音???

就是多了一个共震腔

球顶频宽好,只在因应其球的直径在6khz附近有个凹峰,但个別牌子的球顶经批量挑选这凹峰可极微,而因应

材质的频率不匀度绢膜远远优胜于合金/塑膜, 球顶高音,在功放阻尼不够低,特別是绢膜的高音微有灰质,不滑

号角高音若号角长度大于数厘米,立即显出低频段凸峰,号角尺寸越长,低频段电声效率越高于高频段,

号角高音对谐波有自修复功能,音响鉴听人群普遍认同其高音润滑优于顶球,没有灰质,但对整段音频曲线的

平直性很考号角各段各点材质/角度/曲线/音频传递截面积比的通盆设计

网友:
同级别下主要是指向性的区别。

楼主:
这两种喇叭能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
这两种喇叭同时使用,在家里值得一玩的。

网友:
个人觉得球顶表现出来的音色比较细腻,号角却有些尖,但有些乐器球顶表现不明显,但号角表现出众。

网友:
球顶高音与平板高音表现细腻适合家用,号角高音功率大,一般用在专业音箱里适合公共场合。
球顶高音还分金属球顶或丝绢球顶等。本人更喜欢后一种球顶。

网友:
号角声场要大很多,但没有这么的细腻

网友:
把号角高音的角去掉就是球顶了,球顶高音的辐射角大,能量密度自然就小

网友A:
我觉得号角可能有一点交叉回弹的混音???

就是多了一个共震腔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解答,让我对球顶和号角有了了解。十分感谢各位。

网友:
号角喇叭灵敏度高啊,声压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