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烦恼的苹果一体机

楼主(2018-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自己用的苹果机,也出过类似问题。用原系统正常,装了WIN就出问题了,最后干脆黑屏不干活了。经查是苹果主板上自带的显卡有问题,发热严重导致黑屏,几经周折找行家 高人给换了一块显卡(因为如果送苹果店里维修,只能整板换,那样费用太高),现在换完了显卡,而且也升级了WIN10,完全正常了。以上仅供您参考,每台机器情况都不一样,总之对旧一些的机器,只能对付用吧。

网友:
一般是灰尘多了,用水洗下试试

网友: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楼主的机子,应该是浏览器,与另的软件有冲突,导至的黑屏。

网友:
对了,楼主也没说,是打开WIN7系统自带的浏览器,会黑屏,还是下载的别的浏览器打开会黑屏呀?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就重装个系统。问题肯定能解决。

网友:
修电脑上大着,管它什么问题,先换个系统试试再说.

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办法

网友:
如果确认是散热系统的问题,就有可能是win7下驱动无法控制风扇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2018-05-04):
1.装个驱动大师之类的软件更新一下驱动
2.深度查杀一下木马。
曾经在装win7的苹果本上发现个怪现象:每次开机WiFi图标都要转一分多钟,在此期间任何浏览器都无法启动但其他软件都能正常启动正常上网,后来查出木马杀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360查杀过,也修复过,没用

boot camp升级成最新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