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倒车信号监测是多少V的电信号

楼主(2018-03-28):
买了一个倒车摄像头,想在一体机上再增加一个摄像头。(已经有个后置摄像头了),想让这个摄像头工作,应该给车机多少v的信号。

网友:
你电池是多少V就是多少V的,一般都是接到倒车灯上面的。一体机上面的信号线也是接到倒车灯上面的。

楼主:
我接了12V的acc,没触发信号~

网友:
你给车机哪个条12V呢?按理说给车机倒档检测线信号才会有用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根RCA莲花头这根线,他说一根接倒车正极,一根接屏幕触发线。
我的问题是屏幕触发线的电信号,要给多少v的。3.3V?5V?12V?

网友A:
12v,同时给摄像头工作和显示器作视频信号切换用!

网友B:
显示器应该有视频输入切换的地方吧?或者直接并到后视摄像头的输入上?

网友C:
一般取倒车灯信号,不过有些是倒车灯是常电,用负极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取倒车灯信号,不过有些是倒车灯是常电,用负极控制的。

奇怪了,负极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应该有视频输入切换的地方吧?或者直接并到后视摄像头的输入上?

嗯,这个我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同时给摄像头工作和显示器作视频信号切换用!

触发不了~~~我得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负极也不行~~~~

负极控制的要加继电器或三极管

网友:
就是从倒车灯上取电的,安倒车影像的,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取倒车灯信号,不过有些是倒车灯是常电,用负极控制的。

用继电器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
线材要用好线  最好淘个二手拆车线 淘宝新线都是很拉圾的 ..接触不良后果很严重..

网友:
倒车检测线【一般是粉色】须接12V电源,都是“倒车优先”的。

网友:
学习了,自己车想加个倒车影像。

网友(2018-05-23):
才买了个,也想学习一下,自己搞定!

网友:
小车12v,大货车24v。
倒车摄像头那端接12v电,触发摄像头工作,电同时反馈给屏幕,屏幕自动切换到倒车画面。
你车已经接了倒车摄像头,想接第二个摄像头,如果是想正向。就不能用触发屏这功能了,只能AV2常开模式,或者外加电开关切换,需要把逻辑关系搞明白。

日本先锋机器有一种高级功能就是前后双摄像头,车机接车速线,车速低于5公里还是多少公里,自动切换到前摄像头

楼主:
感谢,结贴~是12V。主要是我触发信号没有接对~

网友:
12V电压的....

网友(2018-08-09):
12的  一般都是倒车灯取电

网友:
倒车检测是12v电压,一般是要接到倒车灯线上。原车有摄像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