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改装了两副舌簧耳机

楼主(2018-03-28):
最近得了几副老电脑大耳机,老化严重,基本用不上,就动了改装的心思,说干就干,翻出自己的那些个国产舌簧听筒,一番努力后,做了两副耳机。
老耳机的原样。

楼主:
拆开后的样子。

楼主:
动用吊磨机切割,把舌簧单元装上。

楼主:
完工后的样子。

楼主:
有两种舌簧听筒,所以做了两副。

楼主:
黄的舌簧听筒,原来也做过一副,但戴久了耳廓会痛,这次有了柔软的耳罩,舒服多了。
两副的比较。

网友:
改造得很好,我也用的这样的办法,戴时间长了耳机不痛,另外噪声也不容易干扰

网友A:
好像是新版的SC2-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新版的SC2-300。

都有上讯标志,应该是旧版吧。

楼主:
进行过对比,黄的那种比标有SC2-300的声音明显要大。
比较时没用机器,只是用手捏插头的外壳接线,插头的芯线碰触金属物体,听感应的交流声。

网友B:
把舌簧耳机里面改造下使灵敏度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舌簧耳机里面改造下使灵敏度变高

不会是重绕线圈吧!那个可不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是重绕线圈吧!那个可不好玩。

舌簧的支撑,还有振膜的支撑力度改小点,比如弹性更好,振膜更轻

网友C:
在改造耳机时,要注意尽量减小耳机与耳朵的距离,否则会损失音量。

网友B:
常用350耳机接一截入耳机机头改成入耳耳机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舌簧的支撑,还有振膜的支撑力度改小点,比如弹性更好,振膜更轻

试着拆过,但发现要完全拆解,可能要把那些个卷边撬开才行,没经验怕拆坏了,所以没进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改造耳机时,要注意尽量减小耳机与耳朵的距离,否则会损失音量。

是的,越近越好,但最好别让耳机单元压到耳朵上,否则戴的时间稍长,耳壳会痛。
这耳机的耳垫看上去很厚,但其实它是布包海棉,很软的,戴上去后耳机单元都快碰到耳壳了,作为长时间配戴的耳机,这点妥协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350耳机接一截入耳机机头改成入耳耳机不知道效果怎样

这样做的话,声音能量更集中,效果应该不错,不过那截管子可能不太好找。

网友D:
感觉还是入耳式舌簧耳机好,能量损失少,感觉声音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入耳式舌簧耳机好,能量损失少,感觉声音大些。

入耳式要求的能量少,但入耳式时间长了也会不太舒服,不如头载式舒服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