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适合放大毫伏级直流信号的运放

楼主(2018-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8-05-09):
不用这么纠结吧,直流信号的放大,目前最好的方案是自稳零运放,典型的LT1050,LT1051,好找,也不太贵,至于输出谱有杂质,是可以过滤掉的,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你的信号是直流,所以在运放的选择上,考虑的因素要相对少很多
首先最主要的是零飘和温漂,其次看运放的0.1~10Hz噪声是否满足要求,再次看你的电路形式来决定是否需要高CMRR,以及高PSRR,最后根据你的源特性来决定是否需要考虑输入电阻以及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2018-03-28):
LT1012,8大元一个,网上有。

网友:
OP07和ICL7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失调电压大不是不合适,可以调零的。关键的是输入失调电流的作用比失调电压大得多,而且它们两个的温度 ...

能详细说说具体怎么弄吗

网友B:
直流信号的话建议选“斩波自稳零放大器”,如ICL7650

网友C:
OPA2277也不错,10μV、0.1μV/˚C、高精度、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价格也不贵,x宝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有便宜点的吗?

那就是拆机货,2.5~4元一个,宝上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信号的话建议选“斩波自稳零放大器”,如ICL7650

如果对输出谱有要求的话,这类运放都不合适,我已经吃过苦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A2277也不错,10μV、0.1μV/˚C、高精度、低功耗运算放大器 价格也不贵,x宝上有

哈,这个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你的意思,还有两点不太清楚:
1. 同一款运放比如LM358,是不是具体每一个失调电压都不一样而且可能 ...

对您这三个问题,我的建议是,您还是要先对运放怎样工作有个基本的了解。

网友C:
以前买过,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不算贵。

OPA277系列的原装货哪有这么便宜的?我买的拆机件也要2.5~4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是想按照做一批的思路去做一个,其实做东西不是目的,我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借机会尽 ...

运放的输入失调若是正向的,那么在单电源的情况下调零可予以部分解决。但是单电源组态不能解决负向失调的问题,只有双电源方案才行。不要拒绝双电源方案。

网友:
楼主应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https://wenku.baidu.com/view/3df ... 020740be1ecde3.html

听你帖子里的描述,这个电流取样电阻应该是串联在负载地和供电地之间的、单电源供电系统中用于监测负载电流的。这就造成取样电阻热端有效电压有毫伏级,所以必须使用有输入轨到轨性能的运放。

如果使用通用运放(工作在单电源模式),在这种状态下或无法工作,或线性很差。当然你可以另加一组负电源,或直接使用一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的DC-DC,但成本也就因此而升高了。

网友(2018-05-09):
用ca3140直流放大,fet输入,有调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