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泵偏心轴怎么拆卸

楼主(2018-03-28):
轴承有间隙,卸不掉,有情大神

网友:
用灯照亮了在拍一张看看呢?

网友:
应该是花键轴,硬插在一起的

网友:
这么小,我感觉是硬搞起来的

网友:
刚拆了一个,没有花键,偏心轴是用一个内六角顶丝(螺丝)固定在轴上的,就在偏心轴的后面,把顶丝松了,偏心轴一抽就下来了。你仔细看看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下

楼主:
螺丝已经拆掉了,用铁棍冲转子,铁棍都弯了也没下来

网友:
我看不了图,这个东西是不是旁边有什么螺丝顶着?没有的话,可能得考虑加热。

网友:
做一个小拉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已经拆掉了,用铁棍冲转子,铁棍都弯了也没下来

有跟我拆的一个问题,顶丝拆了,用钢钉把尖磨平从曲轴中心处打转子轴,也没打下了,后来我用破布把曲轴缠住并用木棒别住曲轴,然后用水管钳卡住转子轴使劲拧,转子相对曲轴转动后,就拆开了。拆开后发现是顶丝把转子轴顶出坑了,把轴和曲轴内孔变成紧配合了,所以拆不下来!水管钳拧转子轴时要来回拧,并且用木棒别曲轴时要注意别把曲轴壳别坏了,铝壳很薄的!!

网友:
还是得上拉马呀,不然容易损坏东西,数码之家上有人用不锈钢吊环做了一个小拉马,我也照葫芦画瓢做了一个,拆手电钻电机上的齿轮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