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式彩电怎么调台的

楼主(2018-03-28):
请问这个电视怎么调台的,里面那个黄色三角型是不是专门有个起子去调呢,在哪能找到那种起子。三角型里面不是全空的,有个小三角形在里面,想自己做一个,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左选择1-6-12和高频频段,拨小轮子,箭头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个黄色三角型是不是专门有个起子去调呢——————是的,那起子是随着电视机带的。

不用自己做, ...

谢谢指导,废品店买来玩的,插上电就有光有声,调不出台,是不是还要做一副天线,羊角天线可以吗,现在有线什么的都是数字信号,这电视没有AV接口。

网友:
那个黄的的小三角不能调,那只是指示用的,从上到下是8个按键,就是说只能预存8个电视台信号,里面也是8个和8个按键是相对应的。按下第一个键就去里面用手转那个小齿轮,直到找到信号,昨面那个十字的可以调,调到最左面L能找到一到5频道,中间H能调到6到12频道,调到U能找到13到57频道!如果看不明白再问我!

网友:
小三角是转动指示用的,它的下面有小轮子,波动小轮子就可以调整了,左边的黄色的小妞是选频段的。

网友:
住市区,有楼群和杂波干扰,在乡村信号也好不到那去,自制天线实属不易,调台更是累人!不如淘个射频器十多元,插上机顶盒后可遥控,任意选台调音,让没AV插口的所有古董黑白/彩电起"死"回生!

网友:
机顶盒接上AV射频转换器,转换器接上电视机天线插孔,按下第八个AV按钮就可看所有台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接了个转换器可以正常收看ITV了,只是跑频厉害,(我不知道这个显现是不是叫跑频,就是看一会儿就要微调一下小齿轮)这个现象是高频头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接了个转换器可以正常收看ITV了,只是跑频厉害,(我不知道这个显现是不是叫跑频,就是看一 ...

AFT功能开关如果处于关闭状态,请打开试试跑不跑台。
预选器/存台器都是易损件,接触不良也会导致跑台

网友:
中频中周内部电容时间长了最容易氧化失效造成跑台,这是常见故障。

网友:
黄色三角型不是用起子调的的,是用眼睛看的!

只有波段(长方形的凹块)开关才是用起子调的

黄色三角型是预调电位器的简易指针,白色齿轮是预调电位器,最左边那个是波(频)段开关,VL  1~5频道;  vh 6~12频道   最后一个U  16~67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废品店买来玩的,插上电就有光有声,调不出台,是不是还要做一副天线,羊角天线可以吗,现在有 ...

记得坛内有一个高手是用邻频调制器把AV信号转换成RF信号看电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用一把小一字起子就可以调,从左到右是L,H,U,右边的不用工具,小箭头下面对应的有个白色小拔轮, ...

应该是十字起子。这样受力均匀,不伤害相关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接了个转换器可以正常收看ITV了,只是跑频厉害,(我不知道这个显现是不是叫跑频,就是看一 ...

  跑台是这类电视的常见故障,一般是中州内附电容氧化造成的,不是高频头的问题

网友:
可以存储八个频道。

网友:
请教一下,有些老的电视的天线是直接拧上去的,没有找到RF接口,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射频转换器多钱买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射频转换器多钱买的呀?

这东西可以从大锅机顶盒里找到,是个独立的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可以从大锅机顶盒里找到,是个独立的模块

谢谢回复我!

网友:
老电视可以调制式吗 我的5寸小彩电 接N制土星玩 跳的厉害 接FC就没事

网友:
黑色和黄色中间那个架子专门放调节电位器的调节器,只是丢了

网友(2018-08-06):
看看我的,和你差不多,手指甲深入,调节,底下小轮扒拉

网友:
8个按键氧化也会跑台,以前为多收台,2个或3个按键同时按下去,也能出来个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