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百视N509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带电插拔AV线杯具了!

楼主(2018-03-28):
乐百视N509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带电插拔AV线杯具了!
无视频输出,伴音正常,是否还有救?

楼主:
看不到是那里引出的,有声音应该不是解码芯片坏了吧?那小片会不会是音视频放大IC?

网友A:
从没碰上过这种事,你是不是把插口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碰上过这种事,你是不是把插口拔坏了?

想用车机做显示器,带电插拔,可能电视机感应漏电!
车机还没有找到输入的是那一条线,就杯具了!
机顶盒有两路视频输出,一路在电视机看着,另一路想接上车机的,车机用电瓶供电。电视机感应漏电烧掉机顶盒是肯定的啦!undefined不知道还有救没有?

楼主:
要是没有经过缓冲放大器的只能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没碰上过这种事,你是不是把插口拔坏了?

请教车机视频输入端子的定义及设置方法
几条线都试过了,还是不见图像!

网友B:
你该不会是把车机功放输出的端子接去机顶盒的AV输出端了吧,正常AV端子随便带电插拔的呀,怎么可能说AV端子不能带电插拔的,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是把车机功放输出的端子接去机顶盒的AV输出端了吧,正常AV端子随便带电插拔的呀,怎么可能说AV端子 ...

不知道!反正是坏了!想用车机做显示器,带电插拔,可能电视机感应漏电!
车机还没有找到输入的是那一条线,就杯具了!
请教车机视频输入端子的定义及设置方法
几条线都试过了,还是不见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是把车机功放输出的端子接去机顶盒的AV输出端了吧,正常AV端子随便带电插拔的呀,怎么可能说AV端子 ...

车机的AV输入不会有电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是把车机功放输出的端子接去机顶盒的AV输出端了吧,正常AV端子随便带电插拔的呀,怎么可能说AV端子 ...

车机有了声音,没有图像,还不知道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是把车机功放输出的端子接去机顶盒的AV输出端了吧,正常AV端子随便带电插拔的呀,怎么可能说AV端子 ...

电解电容象是视频输出隔离电容的,负极接输出端子,现在是正极与地短路了,万能表测试视频输出端子有充放电现象,
正极与地短路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在芯片里面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解电容象是视频输出隔离电容的,负极接输出端子,现在是正极与地短路了,万能表测试视频输出端子有充放 ...

能换的换了再说吧,不知道你当时接的是车机什么端子

楼主:
找来垃圾VCD做信号源,已经找到车机的视频输入了!
只是3条音频输入的,暂时还未分清,怎么立体声的,图中粗红线(1脚)可以当音频输入,像是话筒似的,声音大而饱满。
1脚接地后,音量增大而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换的换了再说吧,不知道你当时接的是车机什么端子

都拆了封条的!不知道还能换吗?几十块钱的,寄过去不换就更亏了!

楼主:
车机接线终于搞定了!可惜损失了一台乐百视标清机的,付出代价可不小啊!

网友C:
怀疑是有大的感应电压过去了。
所以不要贸然冒险试机。

网友D:
在买一个吧,我有个地面波的,30包块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有大的感应电压过去了。
所以不要贸然冒险试机。

一般情况下不会坏机的啊!哪怕是接错线都不会那么容易坏的,就算视频输出线对地短路也不应该烧机的,车机输入口绝对没有电输出的。
坏就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买一个吧,我有个地面波的,30包块吧,嘿嘿

乐百视N509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百视N509这么便宜?

我有一个地面波,不知道啥牌子的,不是高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