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表充磁,应该怎么放置磁钢?

楼主(2018-03-29):
给14表这类磁钢充磁,该怎么放置磁钢呢?我这样放对不对啊?还有我的充磁机电容是8200电解,线圈用的1.3的漆包线各绕了80圈后并联,给500充磁只要充电到200v就够了,一次就行,为什么给14表就只能充到175微安,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
      哦,楼主这样放置是不对的,反了,上下颠倒了,怪不得你充不够。补充一点,最好把动圈支架取下来再充,照我在短信里说的,如果不取掉动圈支架就这样充,可以不用短路环,但一定要小心注意,弹跳力量很大的。

楼主:
要把动圈支架拿出来,然后倒扣过来吗?

网友A:
      对,倒扣过来,如果不把动圈支架拿出来,就把刻度盘拆掉,调零片和指针都尽量转到一边,这时就可以把平面放到电磁铁平面了,不一定要整个平面都贴合,有一半,充磁时稳固就可以。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倒扣过来,如果不把动圈支架拿出来,就把刻度盘拆掉,调零片和指针都尽量转到一边,这时就可以把 ...

谢谢师傅,已经完成充磁,电容充电到260V,一次成功,充到158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倒扣过来,如果不把动圈支架拿出来,就把刻度盘拆掉,调零片和指针都尽量转到一边,这时就可以把 ...

师傅,为什么会这样啊?上下两块软铁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为什么会这样啊?上下两块软铁不一样吗?

上面的软铁不是一整块,是两小半块中间夹着非导磁材料组成(好像是铜,熔焊),形成两个磁极,上螺丝的那一处就是非导磁材料,下面的是一整块,就是纯导磁,你那样充磁实际大部分磁场都被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软铁不是一整块,是两小半块中间夹着非导磁材料组成(好像是铜,熔焊),形成两个磁极,上螺丝的那 ...

明白了,难怪下面那块软铁放到U形充磁线圈上时一点吸力都没有的

网友(2018-07-04):
MF10,MF12,MF14,MF20,MF35,这些表头形式特殊,一般表是左右磁极,这些表是上下磁极。相差90度。

网友B:
冲磁一般用多大储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磁一般用多大储能电容

尽量大吧,这样能量就大,我用的是8200微法的电容,基本不用充到最高电压就能一次充磁成功。

网友B:
我有4700UF用两个就行了,是不是太大了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4700UF用两个就行了,是不是太大了也不好

电容大了的话放电电流大,电路一定要准确,大电容能量大,有危险。

网友:
放的方向反了,这头磁路是屏蔽的没法充,应该拆去动圈及支架放在另一头充,充好取下时别忘了和短路铁一起取下你,否则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