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DR2/4G 的问题

楼主(2018-03-29):
手提电脑内存条一般都只有一到两条的插槽。最近我的电脑想升级内存(DDR2)但只有一条插槽,可否用 DDR2/4G 的内存?

网友A:
原来是DDR2当然可以用DDR2的换,支持多大容量看主板芯片组,用电脑型号上网搜,最好用拆机老条子,有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B:
这个要根据电脑型号,查一下能够支持的最大内存才能确定。

网友C:
可以查询自己的笔记本型号支持最大内存是多少

网友D:
其实 DDR2 4G 的内存条 基本就是没有 即使有 也是服务器专用的 你可以查看一下 资料 就知道了

网友E:
DDR2内存的电脑一般都支持4G内存,DDR2-4G内存可以在淘宝上找.

网友F:
DDR2  533   667  800的都没有4G 的单条   某宝有应该也是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DDR2当然可以用DDR2的换,支持多大容量看主板芯片组,用电脑型号上网搜,最好用拆机老条子,有的兼容性不 ...

谢谢!你的意思是有可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电脑的内存插槽在键盘这面。DDR2内存的电脑一般都支持4G内存的,问题就是单条DDR2 4G的内存很难找到。

现在网上有很多ddr2/4G的内存(不知真假)。我先要搞清楚我的电脑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电脑型号,查一下能够支持的最大内存才能确定。

电脑原说明最高支特2G内存。但当时的DDR2最高也只有2G内存。不知什么时候网上冒出了DDR2/4G的内存。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H:
我在g41板子上插了4条2GB的,64位win7识别出来了,如果是集显,还会扣除一点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询自己的笔记本型号支持最大内存是多少

电脑原说明最高支特2G内存。但当时的DDR2最高也只有2G内存。不知什么时候网上冒出了DDR2/4G的内存。所以我现在也不能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 DDR2 4G 的内存条 基本就是没有 即使有 也是服务器专用的 你可以查看一下 资料 就知道了

那就是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R2内存的电脑一般都支持4G内存,DDR2-4G内存可以在淘宝上找.

我知道淘X上有。但我要先确定我的电脑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DDR2  533   667  800的都没有4G 的单条   某宝有应该也是山货

如果是山货那真的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g41板子上插了4条2GB的,64位win7识别出来了,如果是集显,还会扣除一点显存

我知道2G的可用。问题是不知什么时候出了4G的。我想知道能用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知道2G的可用。问题是不知什么时候出了4G的。我想知道能用否?

ddr2 4GB的条子能不能用,得看你的主板芯片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ddr2 4GB的条子能不能用,得看你的主板芯片组啊

那就是说较新的机器才有希望。看来我那旧机器就无望了!

网友I:
应该是可以,不过有些主板对于单面或双面有兼容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原说明最高支特2G内存。但当时的DDR2最高也只有2G内存。不知什么时候网上冒出了DDR2/4G的内存。所以 ...

ddr2是有4G单条的

另外,我的SONY TT23/B笔记本,资料说最高支持3G内存。 我加到8G是OK的,意外

网友D:
ddr2 4G 内存条 除了服务器专用的  基本就是水货 我是搞电脑维修的 这个问题 如果问 DDR2 有没有4G 内存条 就是没有 你可以自己上网 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可以,不过有些主板对于单面或双面有兼容问题,需要注意。

我现在不敢买就是不确定能否用。到时买了不能用,商家又不让退货。怎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2是有4G单条的

另外,我的SONY TT23/B笔记本,资料说最高支持3G内存。 我加到8G是OK的,意外

谢谢你的经验!到目前为止,还末有人说一定可以。商家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2 4G 内存条 除了服务器专用的  基本就是水货 我是搞电脑维修的 这个问题 如果问 DDR2 有没有4G 内存 ...

是的!之前我查过是只有2G的内存条。但最近网上已有了很多4G的内存条卖了。当然比起2G的价钱高很多。

网友:
没见过dd2 4g的内存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装单条4G,速度没有本质区别,单条2G装两条就好了

网友A:
没啥纠结的,能找到原装拆几条,兼容性是最好的
品牌机厂家的多个老练试验,出厂时稳定性不好的都挑出去了
找不到拆几条,只要装机能点亮,就没啥
有的新条就是把老内存上好用的颗粒移植到重新开板的PCB上
主板支持3G条子你用4G的,系统只是显示3G,不影响你用
老机子折腾只要价格合适你不介意,卖家承诺包点亮包运行稳定,可以拖几天试用,只是你要承担点风险
看你还没解决问题,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纠结的,能找到原装拆几条,兼容性是最好的
品牌机厂家的多个老练试验,出厂时稳定性不好的都挑出去了
...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4G条是否可用!

网友J:
我的台式机是老主板,两个内存插槽,升级时开始买了2条2GDDR2国产新条,鲁大师错误识别,拔下后坏了一个内存插槽,内存条没坏退给了网购的商家。又网购一条AMD专用4G条插上后只认成2G,也不知道是条的问题还是主板不支持单条4G。没有退就这样用2G了,不玩游戏其它用Win7还不错,单独运行Office,电器绘图,视频,图像处理等等软件都可以。能同时打开30来个网页,其中淘宝挺快。

网友K:
朋友想換 4G的ddr2 条子,在网上找了好久也设见过,怀疑你看到的4G条子要么是山上的,要么根本就是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台式机是老主板,两个内存插槽,升级时开始买了2条2GDDR2国产新条,鲁大师错误识别,拔下后坏了一个内 ...

很可能是主版不认!我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朋友想換 4G的ddr2 条子,在网上找了好久也设见过,怀疑你看到的4G条子要么是山上的,要么根本就是骗人的!

淘X上有的是。我只发个图片,链接就不发了,以免违规!你可以在淘X上找。